[C语言] 结构体赋空怎么判断?

楼主(2018-08-07):
有个结构体:struct led {
   int ch;
   char gp[64];
};

struct led fgp = {}

我想判断如果结构体不为空执行一个操作,为空执行另一个操作,该怎么判断呢?
我试过if(fgp == NULL)不行。

然后数组里面的gp数组,打印出来的是:gp =      是不是NULL呢?

网友A:
不存在“结构体为空”的说法。

网友B:
struct led fgp = {}  不为空, 编译器会给它安排足够的内存空间的.
你可以检查各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结构体为空”的说法。

好吧 是我说错了 那我这种写法 怎么判断呢? 结构体被赋值和不被赋值执行两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uct led fgp = {}  不为空, 编译器会给它安排足够的内存空间的.
你可以检查各个值 ...

好吧 是我说错了 那我这种写法 怎么判断呢? 结构体被赋值和不被赋值执行两种操作?

网友C:
如果是全局变量   就算你不赋值  也被初始化为0   所以直接查内部元素是否为0就行,三楼已经说了,没有直接判断是否为null这种操作,另外看你发了好多关于结构体的帖子了  建议找本C语言书先看看关于结构体的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全局变量   就算你不赋值  也被初始化为0   所以直接查内部元素是否为0就行,三楼已经说了,没有直接 ...

嗯嗯 行

网友B:
就这个情况, 可能对值进行检查比较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