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控制双极性方波

楼主(2018-08-07):
请教,单片机如何通过IO口驱动生成正负电源的方波信号(方波信号幅值5V,频率5000HZ以内,电流200mA)?我想用单片机控制正负方波信号的频率。

网友A:
IO出来个方波,后续加个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处理下 就可以得到正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出来个方波,后续加个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处理下 就可以得到正负的

能详细说下么?

网友B:
单片机IO控制三极管就可以了,使用正负电源。

网友C:
驱动电流200mA,一般运放还不行,要用大驱动能力的运放,双电源供电,接成比较器就可以了。比MOS管、三极管成本高的多,但是波形会漂亮些,就是边沿陡峭些

网友D:
用楼上的模拟开关可能也是一个选择

网友D:
或者直接用MOS管自己搭成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