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计算中用到的令人迷惑的数学知识!

楼主(2018-08-07):
刚才快速浏览了个模电教学视频,其中的数学知识,让人迷糊!

先看图:

图中xd=2,经过A=6的放大电路放大,得到输出=12,反馈网络F=1/3,于是xf=4!

这些计算没问题!但接下来xo=12-4=8,一般人就看不懂了!

楼主:
接着随便一看,看见刘志顺老师设计的电源:

这个电路能不能工作?还有那个选用的4148。。。

这个看的清楚:

变压器次级节点0不能接地。否则整流桥节点 2、4、3 之间的两个二极管会烧掉、冒烟。

楼主:
他电路图中用的LM7812,然后他不看LM字头,跑网上找到了7812的资料,他以为两者都是7812,所以输入电压范围是一样的:

网友A:
。。。。。。。。。。
你是有多无聊。。。。。。。
天底下垃圾书不计其数,你能每本都拖来批判一下么。。。。。。

网友B:
把您认为经典的模电教材,能否发个名目上来,我好去找找学学。

网友C:
那个反馈应该是电流反馈吧?电压不能减吧?我查一下LM7812的输入范围是14.5到35没错啊,还有那个电路为什么不能工作?我也在看他的视频,望指教,我还把他当成圣经以为一定对的

网友C:
反馈那里确实不太明白望前辈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