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型号确认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图片上的三极管是什么三极管。 上面的丝印是"PZ"   FET1位号。
   第一pin:  接的是MCU的EN 脚,  第二pin :GND   ,  第三pin:  12V电压

楼主(点评):
找了没找到@tyw

网友A(2018-08-08):
通过楼主的描述,原理不通啊,npn三极管不对啊,PNP更不对了

网友B:
Rohm    MOSFET N-CH 60V 2A  非三极管

RSR020N06TL
https://www.rohm.com/datasheet/RSR020N06

网友C:
看丝印跟这个一样,但上边接12V,就不对了。

网友D(点评):
数据手册有误,Rds是170mΩ而不是mW

楼主:

这是从测试板上测试出来的结果、如果是   MOSFET N-CH 60V 2A  的话, 高电平可以理解,但是低电平解释不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丝印跟这个一样,但上边接12V,就不对了。

这个这是用在12V的系统上面而已。   当pin1 为低电平时,无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hm    MOSFET N-CH 60V 2A  非晶体管

RSR020N06TL

如果是RSR020N06TL, 当pin1 为高电平可以理解,但是低电平时,无法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RSR020N06TL, 当pin1 为高电平可以理解,但是低电平时,无法理解。

EN用方波占空比来调光亮度的,你要用示波器量。如果不是方波,是低电平,那就是场效应管损坏了,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EN用方波占空比来调光亮度的,你要用示波器量。如果不是方波,是低电平,那就是场效应管损坏了,漏电流 ...

嗯,可以了, 确实是方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Rohm    MOSFET N-CH 60V 2A  非晶体管

RSR020N06TL

MOS管也是晶体管啊。

晶体管主要分两种,BJT和FET,也就是“三极管”和场效应管
而FET又有J-FET和MOSFET。这些都是晶体管哦。
甚至包括LCD显示器中的TFT也是晶体管哦。

所以应该说是“非三极管”而不是 非晶体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从测试板上测试出来的结果、如果是   MOSFET N-CH 60V 2A  的话, 高电平可以理解,但是低电平解释不通 ...

如果是调整LED的亮度,EN管脚不应该只有高低电平吧。MCU输出的应该是占空比可调的PWM波形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从测试板上测试出来的结果、如果是   MOSFET N-CH 60V 2A  的话, 高电平可以理解,但是低电平解释不通 ...

从电路分析N沟道的MOS管没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