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姨论坛大师帮我看看这个LED驱动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8-08-07):
二姨论坛大师帮我看看这个LED驱动是什么芯片?见图

网友A:
居然一个IO就驱动了4位数码管,应该用的是串口指令驱动吧,天微电子有这样的芯片,不过是16个引脚的,TM1652。

楼主:
天微的驱动四位数码管都是16脚的芯片,这个是14脚的芯片

网友B:
单片机也可以,三个IO口控制一个数码管,加上电源正好用14个脚。有用到单片机或者写软件可以联系VX 13620921558

网友C:
应该是单片机,不然也不用下限流电阻。目的是为了省成本。

楼主:
什么单片机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