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本地升级】模块升级后,一直处于bootload状态

楼主(2018-08-08):
Q:关于模块使用串口升级或者空中升级更换固件后,模块的状态一直处于bootload,运行灯快闪
A:
有可能是模块之前是作为调试模块,里面用的是debug固件,没有进过加密,这种情况下通过正常的升级方式给模块的flash写入加密后的固件,模块是无法正常运行导致一直卡在bootload模式下,这样的话模块就需要重新烧写加密后的固件解决合格问题。
有可能是升级时选用了错误的固件,例如需要升级S34S却升级了S34SC的固件,也会出现相同的情况,模块一直卡在bootload模式,但是通过升级原版的固件可以恢复,不需要重新烧写固件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发生不可逆转的错误呢

网友B:
我感觉如果芯片不破坏的话 都可以重新bootlo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