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奇怪的问题 硬件HardFault_Handler中断

楼主(2018-08-08):
悬赏100元。跪求帮助,被这个问题卡住一个月了,再搞不定项目黄了。

一个板子做了两版    两版的器件和原理图完全相同,下载同一个程序。

第一版工作正常
第二版运行大概10秒-1分钟  就会出现死机,用软件调试会发现是触发了HardFault_Handler中断

由于两版软件完全相同,初步排除软件问题,所以网上所说的数组越界,内存溢出等原因我感觉没有可能,我也尝试用那些方法去追踪,但是每次的定位位置都不同,也没看出原因。所以分析为硬件问题。

硬件使用的STM32F103C8T6 整个板子使用12M晶振 运行在72M。电源使用的DCDC电路,DCDC是300K的。
在程序中将总线通信的程序去掉之后,问题消失。

所以进一步判断为 总线通信的硬件电路引起的HardFault_Handler中断。

目前检查过板子好几遍,不存在焊接问题和器件焊错问题,此问题可在第二版这一批的每个板子上复现。所以是批量问题。。。

我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一个月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想请教一下大家,硬件问题有可能引起HardFault_Handler这个中断吗?有哪些可能性?

因为板子没有高频的东西,所以我真的很难相信是因为布线或者器件摆放导致的。

我看大家还是考虑软件问题  那就把我调试的截图放一些上来,麻烦帮我分析一下。下面两张图是我触发两次hard中断时的错误报告和错误定制地址0x0800042f。

网友A:
总线通信的程序去掉就正常了,是不是总线工作时出问题,看看总线通信这块

网友B:
用的有源晶振?

网友C:
总线通信的程序去掉就正常了,那基本上是程序的问题了。数组越界了吧,查一下485用的缓冲区,看会不会哪些缓冲区定义太小,或者程序的BUG导致数组越界了。

网友D:
看中断标志  是否没有为某个已经触发(或者误触发)的中断添加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D:
另外像HardFault_Handler这种问题仔细看看内核手册  看看哪些可以引起HardFault_Handler中断 逐个排查  不至于弄得项目都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中断标志  是否没有为某个已经触发(或者误触发)的中断添加中断服务函数。 ...

你说的这个我排查过 已排除

楼主:
我的前提是  同一个程序在第一版的硬件上完全正常,,在第二版的硬件上就会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可否得出软件没有问题的结论。我看评论还是都在谈论软件问题。

硬件有可能会导致软件出问题,但还得从软件程序来定位具体引发错误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线通信的程序去掉就正常了,是不是总线工作时出问题,看看总线通信这块 ...

或许是软件总线通信部分的问题

网友E:
建议通过单步调试定位至引发中断的函数处,逐步分析。
另外引发硬中断的原因会记录在硬fault状态寄存器中(地址:)0xE000ED2c),可能的原因会是三种具体可参考权威指南,如果是上访造成的硬fault,对应的fault也会有各自的状态寄存器可以查看引发原因。

网友F:
感觉软件的可能比较大,内存越界也会调到这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通过单步调试定位至引发中断的函数处,逐步分析。
另外引发硬中断的原因会记录在硬fault状态寄存器中( ...

单步试过 由于中间很多时间,总需要跳过一些地方,所以总找不到。

网友G:
我有过类似的情况,但是和你这个不一样,我是自己手工焊接的五块板子跑程序没问题,贴片回来的跑同一个程序就不行,总会在某个引脚配置的地方卡死,配置引脚的那一行代码比较长,类似下面这样,后来我把它拆开写就好了,至今无解。
  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3;

网友H:
总线通信的程序,运行中是否存在开关模块的动作。

网友C:
源码发出来,给你查查。这种问题还卡一个月,项目黄了。

网友I:
查一查寄存器SP的程序段地址,在那条语句卡住了。反查HardFault_Handler异常代码位置的方法有很多

网友J:
排除程序问题,有可能是晶振旁边的电容没焊好或者时钟导致的

网友K:
你试试把无源晶振的两个电容去掉看看

网友L:
之前遇到過一次,板子某個單片機的管教和地連到一起了,不是我話的,是製版廠做錯了。你可以測試下通信那塊的綫路有沒有這個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有过类似的情况,但是和你这个不一样,我是自己手工焊接的五块板子跑程序没问题,贴片回来的跑同一个程序 ...

你说的问题更离奇了,手工焊接和贴片,程序都一样,肯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M:
把程序贴上来吧,尤其是初始化什么的

网友N: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trace这位大神写了一个针对ARM Hard Fault, 的错误判断库,楼主可以移植试一试

网友O:
会不会焊接的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是中断的问题,好像是中断函数还没有跑完,中断时间到了再次进入中断的,太久了,记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总线通信的程序,运行中是否存在开关模块的动作。

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查一查寄存器SP的程序段地址,在那条语句卡住了。反查HardFault_Handler异常代码位置的方法有很多 ...

每次的位置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排除程序问题,有可能是晶振旁边的电容没焊好或者时钟导致的

电容换过 去掉过 晶振换过 都没用 我甚至一度怀疑晶振被干扰 把晶振飞线移出板子也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试试把无源晶振的两个电容去掉看看

试过 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之前遇到過一次,板子某個單片機的管教和地連到一起了,不是我話的,是製版廠做錯了。你可以測試下通信那塊 ...

我这个是批量问题 几百个板子都这样  某一个焊的有问题有可能 都这样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O:
会不会焊接的问题

不可能 我重新每个件都换过

网友P:
感觉像电源等工作环境的问题。
你改成ARM模式重写编译,运行一下看看。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批量问题 几百个板子都这样  某一个焊的有问题有可能 都这样不可能 ...

我说的就是制版厂做错了,就是批量问题啊。要做错就是全做错的。

网友Q:
如果总线是指的485,也就是使用串口的话,那先看看USART_FLAG_ORE这个中断处理没,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试完再说。处理方法就是如果出现此中断,清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Q:
如果总线是指的485,也就是使用串口的话,那先看看USART_FLAG_ORE这个中断处理没,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

ORE标志确实会产生。。。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我曾经试过去清除这个标志,问题依旧没解决,所以我认为清这个标志无法从根本解决,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标志才是根源。

麻烦从你的这个思路帮我分析下去,我感觉这个原因是有希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说的就是制版厂做错了,就是批量问题啊。要做错就是全做错的。

我之前也怀疑过这个可能性,所以我后来又换了一家pcb厂家,重新打样焊接了一版 还是问题依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怀疑过这个可能性,所以我后来又换了一家pcb厂家,重新打样焊接了一版 还是问题依旧。 ...

https://bbs.21ic.com/icview-1609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s://bbs.21ic.com/icview-160999-1-1.html

谢谢指教,链接我仔细看过了。下面是我的仿真

如图所示  修改代码  问题依旧

我发现虽然会发生ORE中断  但是中断函数中打断点并不会先触发清除中断标志,而是会先触发 HardFault_Handler

网友Q:
这个位需要每次进入中断都判断,如果置位然后清除。我之前也遇到死机情况,最后发现是该位引起一直进中断造成的,加上判断并清除就好了。从你的描述里边,基本可以定位是通信造成的,只能是非法访问或者一直中断造成的。这个是标志位是接收溢出时产生,也就是前一个数据没读取,新接收到一个数据,就会产生置位,但是这个中断是随接收非空中断开启的,你先将这个处理加上看看

网友R:
你的接收buffer一直再收,没有判是否已到边界,目测可能是buffer溢出导致的hard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位需要每次进入中断都判断,如果置位然后清除。我之前也遇到死机情况,最后发现是该位引起一直进中断造 ...

图中已经加上了 不会触发清除ORE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的接收buffer一直再收,没有判是否已到边界,目测可能是buffer溢出导致的hardfault!
...

数组越界我已经排除了。

楼主:
这个问题我现在有100%的把握就是硬件的问题。

硬件导致的在调试时出现的hardfault !!!

我准备重新设计一版硬件。

楼主:
项目已经截止了,目前只能改用其他方案了。             但是这个问题我还是会抽时间去研究。如果哪天解决了,我会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S:
硬件的问题,可以示波器去抓抓晶振的波形,电源,复位信号,总线相关的总线信号,跟规格书做下对比,问题没找到,还用的话,可能还有问题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现在有100%的把握就是硬件的问题。

既然怀疑硬件问题,那就测试他的电气特性和波形,用数据说话。另外你写个简单的程序,把硬件的功能都验证一遍。从现象上看,还是觉得软件的问题可能性较大,像出现概率这么高的问题,你只需要一段段代码屏蔽,逐步排除问题。初步怀疑是,内存溢出,指针越界,没有对齐访问,外设时钟没有启动,就访问外设,串口接收的溢出中断一直有效,导致一直在接收中断。

楼主(2018-11-18):
确实是硬件问题  具体原因并未找到  重新布板问题解决

网友U:
好的,坏的板子cpu芯片有没互换试下那,或者换个批次的芯片。遇到一次芯片LDO电压偏低的,也是死机。

网友V:
应该和硬件有一定关系,但软件容错率不够,一般出现这个中断,现场都会被保护的,你看看堆栈里的程序指针,或者把这个中断改为返回(加断点),看看到底是程序的那个操作造成的,最有可能是指针飞了,读取了一个不存在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