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电间距请教

楼主(2018-08-08):
各位老师,
  产品认证中有爬电距离问题搞不太明白,见附件中。  表5中,带电部分与应用部分之间爬电距离为8毫米。
  问题:带电部分是指的什么?是220V的火线零线还是电路板的线路和元件?应用部分只是用户能接触到的,使用到的,比如按键,触摸屏等,还是什么?
多谢!

网友A:
带电部分指电源端 如果是220V就是8mm 就是距离220V走线及电源 8mm

网友A:
两相邻导体或一个导体与相邻电机壳表面的沿绝缘表面测量的最短距离。
  电气间隙的决定:
  根据测量的工作电压及绝缘等级,即可决定距离
  但通常:一次侧交流部分:保险丝前L—N≥2.5mm,L.N PE(大地)≥2.5mm,保险丝装置之后可不做要求,但尽可能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发生短路损坏电源。
  一次侧交流对直流部分≥2.0mm;
  一次侧直流地对大地≥2.5mm (一次侧浮接地对大地);
  一次侧部分对二次侧部分≥4.0mm,跨接于一二次侧之间之元器件;
  二次侧部分之电气间隙≥0.5mm即可;
  二次侧地对大地≥1.0mm即可。
  附注:决定是否符合要求前,内部零件应先施于10N力,外壳施以30N力,以减少其距离,使确认为最糟情况下,空间距离仍符合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部分指电源端 如果是220V就是8mm 就是距离220V走线及电源 8mm

十分感谢!
  电源端---指的是设备输入的L-N-PE 口么?那带电部分与应用部分之间距离为8毫米指的是200V输入口以及走线离离应用部分8毫米?应用部分指的是用户能够触摸到的部分还是?

网友A:
是输入端,应用部分指的是能导电的元器件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