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导通电压、电流请教

楼主(2018-08-08):
请问这个意思是Vgs <= -4.5V时,MOS管的S-D可以通过8.4A的电流吗?Vgs <=-10V 与>= -4.5V时,MOS管的S-D可以通过10A的电流吗?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28816012\QQ\WinTemp\RichOle\9YAJ24}(I@WEBM7I[CPGWX8.png

网友A:
1. 要有裕量。这个最大电流是在特定环境下的,通常是室温。这个场效应管实际使用最大也就3、4A电流吧,超了就不好了。
2. 要注意散热,功率P=I^2*R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要有裕量。这个最大电流是在特定环境下的,通常是室温。这个场效应管实际使用最大也就3、4A电流吧,超了 ...

嗯谢谢回复。
如果按照理想情况去理解,
Vgs <= -4.5V时,MOS管的S-D可以通过8.4A的电流吗?Vgs <=-10V 与>= -4.5V时,MOS管的S-D可以通过10A的电流。

这个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回复。
如果按照理想情况去理解,
Vgs

不是按照理想情况,是按照PDF里说的情况,通常是室温25度,特定的测试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按照理想情况,是按照PDF里说的情况,通常是室温25度,特定的测试时长 ...

好的 谢谢~

网友B:
-4.5v(开启电压)时,通态电阻0.025Ω,这时最大可通过电流-8.4A;

-10v(完全导通电压)时,通态电阻0.015Ω,这时最大可通过电流-10.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v(开启电压)时,通态电阻0.025Ω,这时最大可通过电流-8.4A;

-10v(完全导通电压)时,通态电阻0.0 ...

-0.4 到 -4.5之内,电流可通过-8.4A
-4.5 到 -10V之内,是全导通,电流可通过-10.5A

对吗老兄?

网友C:
引用 楼主:
-0.4 到 -4.5之内,电流可通过-8.4A
-4.5 到 -10V之内,是全导通,电流可通过-10.5A

错了,连范围都不理解呀。老弟,自己看数据手册,看看教科书的MOS管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