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驱动生成正负电源的方波信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8-08):
用低电阻大电流的模拟开关?
似乎不如直接用负电压IC。

网友B:
5KHz,200mA,正负5V输出的方波,要求已经比较高了。
首先得有5V以上的正负电源。

网友C:
5V?又是正负电源,这里有点模糊。
需求貌似不怎么清楚。
理论上200mA输出不算大,而5KHz频率不算高,找个合适的音频功放,基本上输出这个不是问题。
如果对效率、方波速度有要求的,那就用MOS门极驱动芯片比较合适,可一般门极芯片输出又不至5V,这样看来,你只能自己搭,关键是这里所谓的正负电源方波的意义不是非常明确。

网友D:
用H桥芯片,比如TC117,可以输出正负,在电机正反转上用得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又是正负电源,这里有点模糊。
需求貌似不怎么清楚。
理论上200mA输出不算大,而5KHz频率不算高,找个 ...

我想MCU控制IO口输出±5V的方波,但是MCU输出为5v高低电平,同时我还有正负5v电源,目前想用运放做。大家有推荐的运放型号么?试了几种,lm358,op07m,lm339,都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H桥芯片,比如TC117,可以输出正负,在电机正反转上用得很多

H桥不符合要求,因为采用H桥输出端幅值为10V压差,我想输出幅值为5V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KHz,200mA,正负5V输出的方波,要求已经比较高了。
首先得有5V以上的正负电源。 ...

我电路中有正负5v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电路中有正负5v电源

已经有正负电源,如果5KHz的方波要求不严格,用分立的三极管也可以的。
上管驱动一个PNP即可。
下管驱动需要1个PNP和1个NPN组合一下。
2个GPIO驱动,注意死区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H桥不符合要求,因为采用H桥输出端幅值为10V压差,我想输出幅值为5V的方波 ...

什么?H桥出来就是正负5伏啊,正负都是5伏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H桥出来就是正负5伏啊,正负都是5伏压差

H桥生成的电压是outA与outB之间的电压差为5v,切换了马达两端的高电平方向,从而实现两端正负压差交替。但是我想实现一端固定在低电平(0V),另外一端电平切换正负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H桥生成的电压是outA与outB之间的电压差为5v,切换了马达两端的高电平方向,从而实现两端正负压差交替。 ...

你把H桥的其中一端作为0伏,作为你的地,另一端就是正负5伏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H桥的其中一端作为0伏,作为你的地,另一端就是正负5伏变化了 ...

这个是单电源的,怎么可能输出负电压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单电源的,怎么可能输出负电压呢?

H桥控制的是电流的方向啊。我再画个图给你,再想不懂就没办法。
下边这些波形都是可以输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正负电源,如果5KHz的方波要求不严格,用分立的三极管也可以的。
上管驱动一个PNP即可。
下管驱动 ...

哥,下管为什么要两个三极管组合呢?能给一下上下管的草图不,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哥,下管为什么要两个三极管组合呢?能给一下上下管的草图不,谢谢!

下管要接到-5V,MCU是0-5V范围的,你说呢?肯定要电平移位呀。

网友F:
前来学习  正负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下管要接到-5V,MCU是0-5V范围的,你说呢?肯定要电平移位呀。

哦有点明白了,那下管是要用个射极跟随器那样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H桥控制的是电流的方向啊。我再画个图给你,再想不懂就没办法。
下边这些波形都是可以输出的。

没有负电源,一端接地,另外一端怎么可能输出负电压?

网友G:
你用op07双电源供电,结合单片机的输出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负电源,一端接地,另外一端怎么可能输出负电压?

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