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FJ256GB410 烧写不成功

楼主(2018-08-08):
已经山穷水尽,向群里大神请教一下,我用ICD3烧写 PIC24FJ256GB410 ,总是失败,显示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ICD 3
固件套件版本.....01.47.12
固件类型..............dsPIC33F/24F/24H

目标发现
Format specifier '%x'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3ff
编程器件失败

请问是什么原因。我是严格按照技术手册 链接电路

楼主 最后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PGC,PGD 用的是PGEC3,PGED3 ,配置里选择config ICS = PGx3

网友(2019-10-22):
这个没用过啊。。

网友A:
连接有问题吧 硬件连接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