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JFET和MOS管

楼主(2018-08-08):
设计JFET和MOS管这两种管子的开关驱动电路有什么要注意的?
驱动mos的驱动力要强些,只是这个区别吗?

网友A:
控制信号的电压范围要足够大. 如果开关频率比较高, 要有足够的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B:
JFET属于电压控制器件,由于栅极就是一个结,因此等效电容比MOS管低很多,这里有个很明显的区别是
JFET的结电压是从负到稍微的正,而MOS是0-正,这里面区别还是很大的。
另外导通电阻一般来说JFET合适做比较高导通电阻的应用,而MOS更多的应用于开关回路,用的就是它的低导通电阻。
一般JFET源漏没有寄生二极管,而mos管基本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