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三相SPWM产生器SA8282在静止逆变器中的应用

楼主(2018-08-08):
三相SPWM产生器SA8282在静止逆变器中的应用

1  引言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电力电子产品的不断更新,脉宽调制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通常采用的方法有两种,即模拟法和数字法。模拟电路较复杂,有温漂现象,影响精度,限制了系统的性能;数字法按照不同的数学模型用计算机算出各切换点,将其存入内存,然后通过查表及必要的计算产生PWM波,但数字法受内存影响较大,不能保证系统的精度。SA828、838系列三相、单相PWM产生器可与微处理器连接,完成外围控制功能,使系统智能化。微处理器只用很少的时间去控制它,因而有能力进行整个系统的检测、保护、控制等。本文介绍了采用三相PWM产生器SA8282来研制静止逆变器。

2   功能简介
21功能特点
SA8282专用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内部包含了波形、频率、幅值等控制信息。它采用独立的标准微处理器接口,成为一种通用可编程微机的外围接口芯片。
(1)SA8282主要特点
①全数字化SA8282与微处理器的连接,适用Intel和Motorola两种总线接口,编程简洁、方便。全数字化的脉冲输出有很高的精度和温度稳定性;
②工作方式灵活SA8282有六个标准的TTL电平输出,用来驱动逆变器的六个功率开关器件。直接通过软件设定载波频率、调制频率、调制比、最小脉宽、死区时间等工作参数,无需任何外接电路,节约了硬件成本;
③工作频率范围宽精度高三角载波频率可调,当时钟频率为12.5MHz时,则载波频率最高可达24kHz,输出调制频率最高可达4kHz,输出频率的分辨率可达12位字长。
(2)管脚说明
SA8282有两种封装形式:28脚双列直插式封装(如图1所示)与扁平小外形封装。
①与微处理器接口的标准总线AD0~AD7为8位地址与数据复用总线;
②控制总线WRRD、ALE采用Intel控制模式,R/WDSAS采用Motorola控制模式,CS为片选输入;
③输出及控制RPHT、RPHB、YPHT、YPHB、BPHT、BPHB为标准的TTL电平输出端,即PWM驱动信号。TRIP指示输出封锁状态,低电平有效。SETTRIP为关断触发信号输入端。当输入出现高电平时,输出脚TRIP及六个PWM输出将被迅速地锁存在低电平状态,这种封锁信号只有在RST信号作用下才能解除。

图1SA8282管脚图

图2SA8282原理框图

④电源UDD为+5V电源端,USS为接地端。

22SA8282工作原理
图2为SA8282原理框图,其内部主要工作原理包括三个部分:
(1)接受并存储微处理器初始化命令和控制命令
主要有总线控制、地址/数据总线、暂存器R0~R2、虚拟寄存器R3~R4及24位初始化寄存器和24位控制寄存器构成。它以控制字的形式来实现。在工作之前,先进行初始化,即从微处理器向初始化寄存器和控制寄存器输入控制字,进行系统参数设置。
(2)从内部ROM读取及产生PWM调制波形
它由地址发生器、波形ROM及相位和控制逻辑所构成。由于调制波于90°、180°、270°对称,所以波形ROM中仅存0~90°的波形瞬时值,SA8282根据地址发生器的信号直接从波形ROM中读取波形数据,然后通过相位控制逻辑,把它组成0~360°的完整波形和三相波形,而不需要微处理器的帮助。
(3)三相输出控制电路
每相输出控制电路又由脉冲取消和脉冲延时电路构成。脉冲取消电路用来将脉冲宽度小于取消时间的脉冲去掉。延时电路保证死区间隔,以防止在转换瞬间桥路开关器件出现直通现象。

3  逆变器硬件电路
静止逆变器的硬件结构如图3所示,它主要有下列几个部分组成。
31控制电路
8031单片机最小系统及少量的扩展外围芯片和SA8282三相PWM产生器构成本系统控制电路。单片机除完成SA8282的初始化、输出脉宽控制、频率控制外,同时完成开环、闭环控制算法的运算及数据处理,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检测、保护功能的逻辑判断等。
由于SA8282和单片机使用同一个晶体振荡器,故同步性能稳定,漂移小。

图3逆变器原理框图

图4程序流程图

32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由EXB840构成。SA8282输出PWM信号通过驱动模块EXB840直接驱动IGBT管,隔离性能好,抗干扰能力强,同时具有过流检测及切断电路等功能。一旦EXB840检测到过流信号,则快速向SA8282发出保护高电平,封锁各路IGBT驱动信号,高速切断电路,关断IGBT。
33主电路
其形式为AC/DC/AC逆变电路。将输入的三相交流电压经整流、滤波后以直流电压供给逆变器。主开关器件选用日本富士公司IGBT6单元模块,加上缓冲电路构成本系统三相逆变器,输出采用隔离降压变压器,满足不同输出电压的要求。

4    软件设计
软件程序设计是整个逆变器控制的核心,它决定逆变器的输出特性,如电压、频率范围及稳定度、谐波含量、保护功能的完善,可靠性等。图4为本系统的程序流程图。
主程序中,SA8282初始化命令和控制命令的参数计算及设置,主要用于确定频率调节范围、死区时间、输出电压幅值、中心频率等。

图5u(t)与f(u)曲线
(a)电压、时间曲线(b)频率、电压曲线
软起动为系统开机时输出电压由低逐渐升高的缓变过程。如图5(a)所示。
电压、频率调整是将A/D转换的数据经计算处理后,去控制SA8282输出的电压、频率。当外接负载达到额定负载120%时,系统延时一段时间后起动过载保护程序,关断SA8282,达到封闭IGBT的目的。

5试验结果及结语
经测试静止逆变器的主要技术指标为:
电压稳定度1%;
频率稳定度0.1%;
总谐波含量2%;
过载保护达到额定负载120%,延时5分钟后关闭系统;
短路保护大于额定负载200%,立即关闭系统。
试验表明:逆变器采用8031单片机及三相PWM集成电路SA8282后,控制电路大为简化、器件减少、结构紧凑,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可靠性。通过测试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相信SA828、838系列PWM波形产生器在变频领域有着较好的应用前景。

楼主:
三相SPWM产生器SA8282在静止逆变器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