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报不能初始化

楼主(2018-08-08):
在用TI的烧入板烧程序,总是报不能初始化

网友A:
程序有问题没?

楼主:
程序没见有问题

楼主:
联系也没有发现错误,就是烧不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看一下你的com口或者波特率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烧入板?
用的什么烧写方式?

网友D:
查看一下电源是否能够供电?

网友E:
在看看电源晶振之类的。

网友F:
下载接口看看可以么?

网友G:
也可以看下你的复位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嗯,我检查下,多谢了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C:
板子的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H:
报错内容是什么呢?

网友I:
一般是要重新上电才能进入程序下载

网友J:
不用串口就不需要初始化

网友K: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单片机,还有对单片机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L:
没有复位

网友M:
不能识别吧

网友N:
使用的是什么下载方式呢?

网友O:
这个串口下载吗

网友P:
单片机复位后必定进入初始化操作

网友Q:
硬件有问题吗

网友P:
这个烧写程序没有问题的。

网友H:
把报错内容粘贴上来。

网友O:
串口下载的话,需要复位的。

网友I:
复位试试看吧。

网友J:
是能够用串口下载程序的单片机,内部都有自举程序

网友M:
可能驱动有问题

网友K:
比如你的上电复位和延迟启动是否开启了。

网友L:
复位初始化再试试看。

网友Q:
下载的时候,要选择正确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