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线性稳压电源—上电瞬间输出电压带毛刺

楼主(2018-08-08):
DIY的电源,220V输入,输出5V和12V。
上电断电都是直接对220V开关的
上电瞬间5V输出有毛刺,打算用TVS抑制住,可行不?

12V输出毛刺更大

断电瞬间也是不忍直视。。。

网友A:
TVS不是万能的,只适合抑制较高的瞬间电压。
你这个估计得修改原理图,上电下电时序没有控制好。
不好的电源,就是这样的,比如输出5V,上电或者下电时,电压会高于5V,或者低于0V,会烧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不是万能的,只适合抑制较高的瞬间电压。
你这个估计得修改原理图,上电下电时序没有控制好。
不好的电 ...

嗯嗯,谢谢前辈指导!我回去再改改

网友B:
上电的时候, 电源控制电路有稍微过冲, 收到电源的响应问题. 不过由于上电冲击, 也可能是示波器和接地线受到了冲击噪声的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前辈指导!我回去再改改

我在5V输出的后端加了个继电器控制,先打开220V开关,再控制继电器闭合断开,这样就没有毛刺了,前辈看看这种方法实际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的时候, 电源控制电路有稍微过冲, 收到电源的响应问题. 不过由于上电冲击, 也可能是示波器和接地线受到 ...

谢谢提供另一种思路,电源上面有10000UF大电容,上电断电瞬间有尖脉冲
尝试在电源后端加继电器控制直流输出,前辈看看这样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