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N76e003是不是不能用烙铁烫

楼主(2018-08-08):
我烫过之后就不能进行ISP下载了,有没有大佬知道原因

网友A:
我们手工打样过来的第一片板子,都是烙铁烫上去的,谁说不能用呢?至于不能下载了,还是检查是不是没有焊好吧。

网友B:
只有你自己知道原因,虚焊短路。
我们怎么烫都不会坏的,还没有把任何正规的芯片烫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手工打样过来的第一片板子,都是烙铁烫上去的,谁说不能用呢?至于不能下载了,还是检查是不是没有焊好 ...

不是焊上去的,就是用下载的装置,之前可以下载,放在电烙铁不到一分钟就不能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你自己知道原因,虚焊短路。
我们怎么烫都不会坏的,还没有把任何正规的芯片烫坏过。 ...

没焊呀,用的是下载装置试的,你们都没有遇到过吗

网友C: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看看烙铁漏电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看看烙铁漏电没有

烫过之后不是坏了,是不能连接到ISP软件了

网友C:
不是用的NULINK,同样两根线呀;
重新下载ISP代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烫过之后不是坏了,是不能连接到ISP软件了

芯片外壳被烫,一般烙铁温度1分钟,基本上不可能造成芯片损坏,要知道典型的回流焊焊接条件都是260℃ 2分钟。
有可能:芯片数据丢失,这个在某些芯片上面见过,新唐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数据丢失,会造成不能串口下载,但用NU LINK重新编程应该还是可以的。
因为再次加热造成芯片外围引脚焊接脱焊。
因为烙铁温度不均匀,造成芯片封装材料局部变形应力过大,内部脱线,芯片就算是失效了。
其实,碰到这样事情,一般就直接先换一个芯片就是了。

一般烫不坏的,你放心好了。

前段我做步进电机驱动,电极接反了半天,发热烫手,以为坏了呢。接正后发现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外壳被烫,一般烙铁温度1分钟,基本上不可能造成芯片损坏,要知道典型的回流焊焊接条件都是260℃ 2分 ...

嗯,差不多,但是烫过之后,再从新擦除,下载引导程序,还是不能串口下载了,烫之前是可以的。我担心量产贴片过以后都不能串口下载了,就没有办法远程升级了

网友D:
这则麽口恁

网友B(点评):
请翻译成普通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差不多,但是烫过之后,再从新擦除,下载引导程序,还是不能串口下载了,烫之前是可以的。我担心量产 ...

量产后串口就不能用了?没这事,我用的芯片,正常贴片厂贴出来的,其中用了一个串口作为通信端口,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几W片了,没毛病。

网友E:
我烫了N次了 兄弟。。。。。。。。。。。。。

网友F:
不应该吧 封装没那么脆弱 注意烙铁要可靠接地,漏电、静电的影响有时候还是很大的

网友G:
先别怀疑芯片,先怀疑一下烙铁,还有你的焊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后串口就不能用了?没这事,我用的芯片,正常贴片厂贴出来的,其中用了一个串口作为通信端口,还没发 ...

你是没看到真实的情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