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请教EC11编码器旋钮的处理问题

楼主(2018-08-08):
用这个旋钮设定一个五位数,怎么做到转的越快数字变化的越多,同时数字变化的也比较平滑呢?

楼主:
我现在处理是100ms内,判断转了几下,分成三挡,然后数值分1,100,1000这样变化,效果很不好,数字调节不平滑,没有示波器上的旋钮那种效果

网友A(2023-09-05):
https://bbs.21ic.com/icview-3325360-1-1.html
看我的神贴。同时你通过定时器计算两次IO中断的时间差,设定一个反比,时间差越小,每次改变数值的时候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