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通信

楼主(2018-08-08):
现在要用811做一个项目,涉及到网络通信,要用到的是ENC28J60网络模块,用SSI驱动,且要移植LwIP协议,请问我现在该怎么做?

网友A:
这个你就要好好找找资料了,吧
芯片的数据手册看懂了。
慢慢来

网友B:
同意先找资料看看!!!enc28j60用的很多。可以上网找找这个方面的例子

网友C:
移植可能要费点功夫

网友D:
关于嵌入式网络设计大概步骤为:
1.硬件网卡驱动的开发
2.TCP/IP协议的移植
3.网络应用程序的编写

楼主: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我的硬件网卡驱动参考网上的代码修改好了,但是我怎么去确保网卡驱动是成功的呢?

楼主:
有什么可以测试的么?

网友E:
网卡可以配置成回环模式(Loop-back),配置好后,自己发送看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F:
先看手册,在理解协议,后看例程,大概懂了思路后写程序

网友A:
直接通信不久行了么?

网友B:
你可以根据相关的例程来修改的。

网友G:
这个在st32上有相关移植方法

网友C:
LwIp确实不好做。

网友H:
是LM3S811吗

网友I:
有自带的以太网模块

网友J:
https://blog.csdn.net/he_wen_jie/article/details/51880845

网友K:
https://blog.csdn.net/zlk1214/article/details/68947781?utm_source=itdadao&utm_medium=referral

网友L:
看看ENC28J60_cn中文手册

网友M:
用enc28j60做为网关

网友N:
ENC28J60 需要比较大的电流

网友O:
调通ENC28J60以太网模块了吗

网友M:
这个LwIP协议网上有的。

网友P:
这个网上资料很多。

网友Q:
有很多的芯片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P:
网络模块可以选择资料。

网友L:
网上有很多的文档可以参考。

网友I:
网上有很多的资料可以使用的。

网友K:
ENC28J60网卡芯片驱动程序

网友J:
手把手教你移植LWIP(ENC28J60)

网友H:
这个网上有资料的吧。

网友O:
模块驱动的重任先完成。

网友N:
建议接开发板的 USB线不要插集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