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的pll时钟配置多少合适

楼主(2018-08-08):
突然有个问题,平时单片机时钟都配置48M,今天下了个历程是50M,我想问下,时钟倍频可达到100~200M,那到底配置多高的时钟好么

网友A:
其实就跟cpu超频一样,cpu可以跑很快,但mcu跑code是在flash之中。
flash会因制程限制,只能在一个保证可以跑的频率之下。

flash不是在单片机内么,也没说明有多快的读写速度啊

网友B:
这个根据你的需要了,不是越快越好,高频代表大功率。只要能满足需求并方便配置时钟,就是最好的。

网友C:
如果能满足你的需求,越低越好。

网友D:
看你设计的系统需求了,多少的时钟比较合适

网友E:
CPU太快没用,降低使用寿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跟cpu超频一样,cpu可以跑很快,但mcu跑code是在flash之中。
flash会因制程限制,只能在一个保证可以 ...

在規格書裡面,有一個PROGRAM TIME, READ TIME, ERASE TIME.
READ TIME,就是FLASH被CPU讀取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