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Q曲线!

楼主(2018-08-08):
电路实际设计和理论悬殊多大?不同在哪?
例如电感,在电路理论中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无限Q电感,实际设计中是有限Q电感。
所以设计中要选择满足条件的Q值,曲线图主要来自厂家:

根据上图,我们得出下面几个解释或结论:
1,对于固定的wire和turns,Q值与f的关系如下图:

由于趋肤效应和芯损,电感Q到达极限值Qmax后会下降。

2,如果频率不变,则Q与L的关系雷同与上图,只不过导致Q下降的是绕组的电阻的增大!

3,根据1和2,如果要选择Q>=500的电感,则频率范围f和电感范围L的限定范围如下图所示:

楼主:
有限Q值的电感,对传递函数的影响,怎么定量分析呢?

如果我们对截至频率wa归一化,则由上面推导过程知,有限Q值对传递函数的影响,在s平面上就是左移1/Q单位!

也就是说,如果考虑有限Q值的影响,直接把原来传递函数中s换成s+1/Q即可。

网友A(2018-12-05):
在实际应用中好像Q值没那么重要,一体成型类的电感上Q值都不标的,其他功率类的电感也很少有工程会问Q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