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LED驱动500MA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8-08-08):
目前在做一个红外补光LED驱动,500MA电流,2V的压差,目前用TL431+NMOSFET来做,
电路如下,需要大家帮忙看看是否可行,以及需要注意的点!
谢谢!

楼主:

目前在做一个红外补光LED驱动,500MA电流,2V的压差,目前用TL431+NMOSFET来做,
电路如下,需要大家帮忙看看是否可行,以及需要注意的点!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在做一个红外补光LED驱动,500MA电流,2V的压差,目前用TL431+NMOSFET来做,
电路如下,需要大家帮忙看 ...

自己计算一下源极上5欧电阻耗散功率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在做一个红外补光LED驱动,500MA电流,2V的压差,目前用TL431+NMOSFET来做,
电路如下,需要大家帮忙看 ...

输入电压如果稳定为5V,这个线路肯定能正常工作,限流功耗基本上都在电阻上了,MOS管功耗也不会大=0.2W,一般的263贴片或者220封装的 不需要散热,当然,电阻功耗必须够。

网友C:
发热比较大。
MOS管源极电压2.5V而电源电压只有5V可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计算一下源极上5欧电阻耗散功率是多少。

功率差不多1.25W

楼主:
大伙有没有好点的电路啊,这个太费电了!!!!

网友A:
那你的图上标注功率可是1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伙有没有好点的电路啊,这个太费电了!!!!

线性电路,本来就费电。
想省电,用脉冲方式供电。你那支N沟MOS管刚好用上。

网友D:
红外一般用作通信用,如红外遥控器。
LZ 能否透露下这个电路的用途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电路,本来就费电。
想省电,用脉冲方式供电。你那支N沟MOS管刚好用上。 ...

我需要恒流驱动啊,用DC/DC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恒流驱动啊,用DC/DC可以实现吗?

开关电源,可以恒压输出也可以恒流输出,全看你的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可以恒压输出也可以恒流输出,全看你的设计了。

能给个参考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恒流驱动啊,用DC/DC可以实现吗?

可以 常用的LED 降压型 DC-DC恒流驱动IC有LM3404、LM3414、SN3350,国产的有PT4115、CL6808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发热比较大。
MOS管源极电压2.5V而电源电压只有5V可能不够。

你好,MOS管的源极怎么是2.5V呢?TL431的REF不是要接他自己的阴极才得到2.5V电压吗?现在楼主的接法,REF是接在MOS管的源极,不是应该(2.5V-栅源间的开启电压)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E:
楼主,你这个电源电压只有5V,驱动的还是单颗LED(电压3V以下),那选型需要注意一下了,一般的IC都是6V以上,5V比较尴尬,升压吧,负载电压太低,压差过大,电感会发热严重;降压吧,很少有做5V降压驱动的IC,都是6V以上。参考这个网址选型:http://www.hmsemi.com/page/236/index.php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好,MOS管的源极怎么是2.5V呢?TL431的REF不是要接他自己的阴极才得到2.5V电压吗?现在楼主的接法,REF ...

如果TL431在给出有效的控制,它的REF就应该是2.5V。。。。

网友G:
你试试1117-ADJ 输出2.1V 直接接灯 或者输出略高点 串个电阻。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恒流驱动啊,用DC/DC可以实现吗?

DCDC肯定可以实现的,可以用一个恒流ic,比如7135

楼主:
这个是线性驱动的,那不也是会很发烫啊。

网友I:
用LM317,可以恒流输出,调整R1为2.5欧/2W电阻,输出500毫安

网友J:
使用电源管理芯片    功耗是核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用LM317,可以恒流输出,调整R1为2.5欧/2W电阻,输出500毫安

你这个电路把R2换成LED,怎么把输出电压控制在1.25V呢?因为Vout=1.25*(1+R2/R1)的呀,,,

网友F:
按这个电路图就,很简单。R1大小为2.5 OHM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电路把R2换成LED,怎么把输出电压控制在1.25V呢?因为Vout=1.25*(1+R2/R1)的呀,,, ...

很明显,LED说的是他的负载,输出。500MA/2.1V

网友K:
市场有非常多的LED开关模式驱动器控制芯片, 直接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parametrics.do?id=16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