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信号XRS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楼主(2018-08-08):
手册上说DSP的高电平最小值是2.4V,对于复位信号XRS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楼主:
如果设计一个RC的复位电路。上接电阻接至3.3V 串联电容接地,那这个R和C的选值,大家一般选多少

网友A:
datasheet上面能有

网友B:
看器件吧,简单器件手册里就有典型的的RC复位电路。

网友C:
嗯,复杂器件最好还是使用复位芯片

网友C:
这样可以保证复杂的上电时序。

网友D:
建议使用复位芯片   这样可靠性比较高   毕竟使用的是dsp  这个必须要保证电路的可靠稳定工作  呵呵

网友E:
看器件吧,简单器件手册里就有典型的的RC复位电路

网友F:
datasheet上有说的,跟你的供电的电源有关系的

网友B:
使用复位芯片价格也不高,大大节省了电路。

网友G:
复位信号的是比较严格的,可以先用示波器看下的。

网友H:
复位电路的设计一定要严格遵循芯片厂家的推荐设计。

网友I:
复杂器件最好还是使用复位芯片

网友J:
器件手册里没有RC复位电路参考吗

楼主:
嗯,知道了

网友K:
没有说的 。

网友L:
手册应该是对的。

网友M:
这个看芯片怎么支持了。

网友N:
输出高电平最小2.4V

网友O:
TTL逻辑输出的高电平最小值

网友P:
:理想的数字电路电平

网友Q:
输入小于1/2VCC(电源电压)就是低电平

网友R:
,标准TTL输入高电平最小2V

网友S:
典型值3.4V,输入低电平最大0.8V,输出低电平最大0.4V,典型值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