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ACTEL的吗,IDE一直显示许可证无效

楼主(2018-08-08):
什么样的配置可以安装IDE9.1。

我的是WIN8.1 64位的系统。

楼主:
申请了license,然后添加进去。

楼主:
打开IDE就显示这样。

楼主:
请问有遇到过的吗?

不知道如何解决,万分感激。

楼主:
用户变了也是设置了。

网友A:
9.1的IDE早就没有免费的license了,只能买了。在官网上申请的license文件只能用到11.8及更高版本的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的IDE早就没有免费的license了,只能买了。在官网上申请的license文件只能用到11.8及更高版本的IDE。 ...

那9.2的IDE好像也没有license了。

请问SOC和IDE两者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9.2的IDE好像也没有license了。

请问SOC和IDE两者是什么关系?

9.2的也没有了,要么升级,要么买吧。SOC的版本应该是支持SmartFusion开发,具体我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9.2的也没有了,要么升级,要么买吧。SOC的版本应该是支持SmartFusion开发,具体我也没用过。 ...

好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