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触摸屏失效问题

楼主(2018-08-08):
我用一个DC/DC电源做成一个电源板,给触摸屏供电,当电源板透过Y电容与地线连接的时候,触摸屏失效,如果不与机壳(地线)连接就没事。但是更换一个品牌后,比之前那个用的DC/DC贵一倍,结果触摸屏什么问题都没有,请问这一般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网友A:
典型的EMC失败。。
你的电源用的太便宜了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EMC失败。。
你的电源用的太便宜了可能。

怎么讲呢,电源也不便宜,都是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