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 调试失败 进入不了调试模式

楼主(2018-08-08):
跪求各位大神指点下小弟,本人初学者,新建了个工程并写了个简单的汇编程序,但却不能调试,进入不了调试模式,也烧录不了。如下两图

之后我在给的教学工程里头,用我的程序替换其的,却能成功调试并能成功烧录。如下图
为什么在我新建的工程执行却不行....

网友A:
学C吧,汇编太少玩了
遇到问题,多半没人给你解答的

网友B:
没有给器件供电

网友C:
供电怎么配置的?Debug菜单下好像有个Setting

网友D(2018-10-20):
configure菜单下有个配置位设置,设置为debug模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