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三极管基极电流最大值如何确定?

楼主(2018-08-09):
手册里好像找不到,但是基极电流肯定有个最大值,就像二极管也有个最大电流值一样,以保证不烧坏。
但是这个基极最大电流如何确定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放大倍数,然后再看集电极最大电流,最大电流除以放大倍数就是基极最大电流

网友B:
多数大功率BJT在手册中会标注最大允许基极电流,例如:

通常小功率管不标注最大允许基极电流。但小功率管的最大允许基极电流可以估计为最大允许集电极电流的几分之一,通常取十分之一就是很安全的(留有充分余量)。

网友C:
老前辈说的对,大功率的,1/10左右是安全的。
小功率管子,可以更高一些,以前用三极管的BC和BE代替二极管,一样用,BC的耐压和电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大功率BJT在手册中会标注最大允许基极电流,例如:

通常小功率管不标注最大允许基极电流。但小功率管 ...

好的 谢谢

网友D:
好象从来没有意识到基极电流的限制. 正常工作点的电流比承受电流都小很多倍
什么应用情况让你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