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bjt放大电路的C极输出电阻怎么算简单

楼主(2018-08-09):
下图所示为放大器的中频交流等效电路(忽略结电容),假设已知bjt在偏置条件下的小信号参数 rpai, gm,beta,还有ro已经特意在途中标出。
要求ro和RF都不可忽略,从R1向C极看去的等效RC的表达式如何算容易?用bjt小信号参数和图中电阻表示

楼主:
书上的一种近似计算法,分别考虑单独存在RF和ro两种情况下的等效Rc1和Rc2,最后再并联起来

可不可以用return ratio精确计算,或者二端口断开环路近似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