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路电流

楼主(2018-08-09):
GD32F103RCT6控制xtr115产生环路电流 用万用表量 是10ma 但是用示波器卡了卡 是脉冲电压 为什么呢

网友A:
楼主说的不清楚 如何控制的115啊 还有怎么一个电压一个电流啊

楼主:
用spi总线控制的115 吧万用表串进电路了了 所以看到的是电流 示波器卡的是负载两端电压 看到的是脉冲

网友B:
115的输出端和输入端是隔离的吗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示波器接地不好

网友D:
也有可能是输出端供电的问题 请问楼主输出端供电用的是什么

网友E:
楼主到底解决没有啊

楼主:
没有呢  115两端电压是不共地的

网友F:
楼主负载多少 有没有可能是带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负载多少 有没有可能是带载问题

负载电阻120欧姆

网友F:
那应该没啥问题啊

网友F:
环路端供电多少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环路端供电多少伏呢?

电源是24V供电

网友F:
那压差也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压差也没有问题啊

是呢 反正现在还米找到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呢 反正现在还米找到原因

楼主加油啊 找到了说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加油啊 找到了说一声

好的 一定说一声

网友G:
这个设计的有啥特别需要注意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设计的有啥特别需要注意的么?

没有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