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详细分析该电路,越详细越好,谢谢

楼主:
求大声详细具体分析该电路,越详细越好,谢谢

1533778811(1).png (37.18 KB )

网友A(2018-08-09):
典型电路。
找本模电书翻翻应该有。

网友B:
第二级应该反向输入吧?不然输出一直为0

网友C:
第一级,光电流在100K上的电压,再100倍放大。
第二级,简单的3倍同相放大。

网友D:
这电路能工作?

网友E:
第一级,典型的100倍放大器,R22只是为了匹配阻抗存在。后面是3倍放大器。
U3B6号脚输入负电压,经过100倍*3倍=300倍放大,输出某个+电压。几个电容都是抗噪音低通存在。

网友F:
光电转换电路,如红外测温,第一级T形放大;低通滤波,正向放大。 完毕

网友G:
请问输入信号都没有怎么工作?光电二极管是无源的阿

网友H(2018-10-31):
不是侠客,就是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