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详细文档教程-第八章 外部中断

楼主(2018-08-09):
HC89S003F4详细文档教程-第八章 外部中断
外部中断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一般用于对跳变的信号捕抓,比如移动电源做的自动识别功能等。

教程图文并茂,有什么问题可以回复,本人定会解答,若有笔误请不吝赐教。

003F4学习板教程-第八章 外部中断.pdf

外部中断

网友A:
清中断标志位能不能位寻址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对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中断标志位能不能位寻址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对应位?

能不能直接操作对应位要看这个寄存器的位是不是可以直接寻址,PINTF0的位不能直接寻找,需要操作PINTF0寄存器。教你怎么看哪个位能不能直接操作的方法,打开头文件,只要是用sbit进行了定义,那就可以直接操作,比如IE寄存器的位:
/*  IE   */
sbit EA        = IE^7;
sbit ES2       = IE^6;
sbit EWDT      = IE^5;
sbit ES1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
这些就可以直接操作,比如EX0 = 0;

网友B:
请教怎样将图片中INT2_7中断的IP优先级,从15调到4之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怎样将图片中INT2_7中断的IP优先级,从15调到4之前呢?

你这里的截图是查询优先级,查询优先级不可调,中断优先级可以设置,你要的INT2_7在IP3寄存器里,可以配置0-3优先级,如图所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里的截图是查询优先级,查询优先级不可调,中断优先级可以设置,你要的INT2_7在IP3寄存器里,可以配 ...

如下中断优先级是可设置所有16个中断源,还是只能设置IP3寄存器中的PX8_15 、 PX2_7、 PADC、 PT5四个呢?
00  优先级0(最低)
01  优先级1
10  优先级2
11  优先级3(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下中断优先级是可设置所有16个中断源,还是只能设置IP3寄存器中的PX8_15 、 PX2_7、 PADC、 PT5四个呢 ...

IP0到IP3所有的中断源可以设置为4个优先级之一,一共4个优先级,优先级可以设置为同一个级别,当发生冲突时单片机依据查询优先级来决定执行哪个。

网友A:
第九章第十章啥时候出?如饥似渴迫不及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