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的flash地址问题

楼主(2018-08-09):
GD32F103C8T6的flash里面有哪些地址是空余出来写数据的啊,感觉老是把程序部分擦掉。
我用的地址如下:
#define BANK0_WRITE_START_ADDR  ((uint32_t)0x0800F800)
#define BANK0_WRITE_END_ADDR    ((uint32_t)0x0800FFFF)

网友A:
看数据手册上 有些的

网友B:
你可以往最后的页写

楼主:
我搞定了谢谢

网友A:
楼主怎么搞定的啊

网友C:
查看程序空间的最大地址,flash保存的地址要大于程序最大地址。

网友D:
这地址的定义的有问题的么?

网友D:
我看好着呢的,,没啥其他特别要注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