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433 带通滤波器

楼主(2018-08-09):
各位大侠,能推荐下这样的芯片方案,410-441 的使用频率,我们想在433射频前端加上带通滤波器 提高信噪比,跟手机基站原理一样,发射采用较大功率,接收采用增加带通滤波器,这样 节点就只要很小的发射功率。
带通滤波器 中心频率可设置,带宽可设置。比如可以设置 中心频率 411,带宽1.5Mhz,请问这样的带通滤波器 厂家 ,成本不计。

网友A:
带通滤波器一般都是硬件固定的频率,没办法通过软件来设置吧!

网友B:
射频前端加上带通滤波器,注定是射频滤波器,实现方式有微带线、带状线、腔体等,还没有见到有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C:
电调滤波器,不够陡峭。极端不考虑成本有电调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