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请问B2A这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8-08-09):
请问一下哪位知道红框内是什么元器件,这两个贴片是同一个型号 丝印B2A,10个管脚。

网友A:
不懂,帮顶,不过第一次看到这种10脚的封装

网友B:
这是个2通道单刀双掷电子开关,型号是TS3A5223。。

网友C(2019-02-12):
厉害,还真有人用过,

网友D:
这里果然藏龙卧虎啊,牛人。

网友D:
这是用在哪里的产品啊。

网友E(2019-08-30):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2通道单刀双掷电子开关,型号是TS3A5223。。

厉害了,这都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这都知道

嘿嘿,根据电路推测功能,然后再查型号确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厉害,还真有人用过,

抱歉!我并没用过这个片子,推测的而已。事实上我都没见过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