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表安装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8-08-09):
水表都是用来计量用水量的,如果水表安装不规范会导致用水数值和实际发生不符,可能会被水务部门判定为私自改动水表是会被处罚的。所以水表安装规范是很重要的,不正确的水表安装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么水表安装要注意什么呢?

1、水表度盘应向上,不得倾斜。倾斜的水表,它的翼轮轴间的摩擦阻力会加大,甚至会造成水表上的齿轮啮合不正的现象,从而让水表对用水量的灵敏度降低。因此我们使用的水表,水表安装的倾斜角度越大,那么摩擦力也就越大,它的转动速度也就越慢,显示的用水量也就越小。
2、在安装水表的时候,首先要保证水表的前后方位置留有足够长的直线管道,水表的安装位置不要离墙过近,这样对水平螺翼式水表尤为重要,在安装水表的时候,水表的表前应留有不少于10倍水表口径长度的直线管道,表后也应该留有不少于5倍水表口径长度的直线管道。如果说水表的前阀门的位置是直接和水表连接的,那么水表的阀门开度对水表示值误差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水表外壳距墙面的距离为10~30mm。
3、水表装置的位置,应尽可能便于抄读和换表,要避免阳光的直射,以及有害气体、液体的侵蚀,并且要注意做好水表的防冻措施。水表的安装环境也要注意整洁,注意环境卫生,这样方便检定抄表及拆换水表,水表的安装要特别注意远离有载重车辆通过的道路。在安装水表之前,要注意一定要先将管道内的杂物清理干净。
4、水表的安装方向,以及水表的表壳箭头方向与管道内水流方向要一致,这样方便水表对水流量的检测。水表如果安装反了,就会对水表计量的用水量的数值产生影响,发生实际和用水量不符的情况。这个时候水表上的数字会倒着走,也就是说实际的用水量很大,而水表上的数值会变得越来越小。
5、水表新安装的管道,要先将水管中共的石子、泥沙、麻丝等杂质都清理干净,对于水质较差的地区,在安装水表之前要应装过滤网,过滤网要定期清洗。

另外,水表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说对水表的零件有磨损,或者是其他的部件有腐蚀、损坏的现象,要及时检修,定期到技术监管部门进行检测。水表也是有保质期的,根据我国的水表检定规程规定,水表检定周期一般为两年。
本文摘自湖南集社www.jisheyun.com

网友A:
学习了。污水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在测量管内的导电介质相当于法拉第试验中的导电金属杆,上下两端的两个电磁线圈产生恒定磁场。当有导电介质流过时,则会产生感应电压。管道内部的两个电极测量产生的感应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