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的蓄电池充放电装置研究

楼主(2018-08-09):
基于DSP的蓄电池充放电装置研究

1 引言

        在蓄电池生产过程中,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常需对成品蓄电池进行几次充放电处理。传统充放电设备通常采用晶闸管作为整流逆变功率器件。装置比较复杂,交流输入、输出的功率因数较低。对电网的谐波污染也比较大。为此,设计了一种三相SPWM整流逆变蓄电池充放电装置。它采用IGBT作为功率变换器件。交流侧以精密锁相的正弦波电流实现电能变换。可获接近于1的功率因数,实现对蓄电池的充放电处理,显著降低了对电网的谐波污染,满足了绿色环保和节能的设计要求。

2 系统结构及工作原理

图1示出设计的蓄电池生产用充放电控制系统结构。该系统从原理上可划分为SPWM双向逆变和DC/DC变换充放电两个子系统。前者,在蓄电池充电时,通过三相PFC升压控制实现AC/DC变换。将交流电网电压转换成蓄电池充电所需的直流电压;在蓄电池放电时,通过三相PFC恒压逆变控制实现DC/AC变换,将蓄电池释放的能量回馈电网。后者,完成逆变直流电能与蓄电池电能的转换,以保证蓄电池充放电过程中所要求的电流、电压和时间的控制。各子系统采用单独的DSP管理,DSP部分以模板化直插结构直接插入工控机的主板,工控机承担整个系统的监控管理。系统由1个逆变子系统和n个(实验样机设计为15个)充放电子系统组成。系统工作时,可通过工控机编组,使后路蓄电池工作于充电状态;n-k路工作于放电状态,这样蓄电池能量就可直接在系统内部进行交换,从而显著提高了节能效果。图2示出三相SPWM双向逆变电路采用的典型电压型结构主电路。

三相反馈电流iuf,ivf,iwf用于跟踪由DSP产生的电流给定信号,从而控制直流端电压Ud的稳定;Ud的反馈电压Ut的值经DSP采样后通过电压调节得到作用于电流内环的电流给定值。

图3示出单相PWM整流电路的相量图。虽然该系统采用的是三相PWM整流电路.但其工作原理与单相电路相似,只是从单相扩展到三相。对电路进行SPWM控制,在桥的交流输入端A,B,C可得到三相桥臂的SPWM电压uiu,uiv,uiw。对其各相按图3的相量图进行控制,就可使各相电流iu,iv,iw为正弦波。且与电压同相位,功率因数近似为1。

由此可知,控制uiu的大小和相位δ即可控制电流的大小和流向,从而控制功率的大小和方向。通过对Ud的恒压控制,实现逆变器的功率流向,从而实现能量的自动双向流动。

3 电压控制器的设计

图4示出AD/DC逆变控制框图。该系统采用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结构,其电压控制对象为直流量;电流控制对象为交流量。电压外环采用数字算法予以实现;电流内环采用模拟电路予以实现,以确保快速进行电流控制,提高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同时,为了使误差电流与给定相位保持一致。电流调节器采用比例控制。

蓄电池充电时,输出电压Ud低于给定值Ud*,则电压调节器输出正的uc,输入电压Uin经过一个比例因子Ku后得到一个与Uin同相的单位正弦us,uc与us的乘积作为给定电流i*,与Uin同相,控制i跟随i*,则能量就以单位功率因数从电网流向蓄 电池。此时,变流器工作在整流状态。蓄电池放电时,Ud高于Ud*,则uc为负值,uc与us相乘得到与Uin反向的给定电流i*,控制i跟随i*,能量就能以单位功率因数从蓄电池流向电网。此时,变流器工作在逆变状态。电压外环产生输入给定电流i*,其幅值表明了功率的大小;符号决定了功率的流向;相位决定了能量传递的功率因数。电流内环使输入电流跟踪给定,从而实现可逆的单位功率因数变换。

系统采用TMS320LF2407A DSP作为主处理器,因其有丰富的外设和较高的运算速度。由此可实现较复杂的控制及高精度的数据处理。在此,通过对PI控制、IP控制和变速积分PI控制三种电压调节器算法的实验得出其优劣,从而选择最适合该系统的控制算法进行电压调节。

(1)PI控制算法和IP控制算法

图5a示出PI调节器结构图。由图可得其传递

比较式(5)和式(6)可见,两种系统的传递函数分母相同,故IP调节器可持有与PI相同的无静差调节和稳定特性,同时因它在传递函数上比PI少一个零点,因此具有比PI更好的高频衰减特性,容易满足较长采样周期数字调节的稳定性要求,能有效抑制混迭现象。系统实验证明,采用IP调节,调节器参数很容易整定。可使系统达到稳定、无静差和很小的超调。不过在快速性方面将有损失。

(2)变速积分PI控制算法

在传统的PI算法中,因积分增益Ki为常数,在整个调节过程中,其值不变。但系统对积分的要求是偏差大时,积分作用减弱,否则会产生超调,甚至出现积分饱和;反之则加强,否则不能满足准确性的要求。引进变速积分PI控制算法能使控制性能得以满足。其基本思路是偏差大时,积分累积速度慢,积分作用弱;偏差小时,积分累积速度快,积分作用强。为此,设置系数f[E(k)],它是偏差E(k)的函数,当E(k)增大时,f[E(k)]减小;反之则增大。每次采样后,用f[E(k)]乘E(k),再进行累加。f[E(k)]与E(k)的关系可表示为:

在该系统中,采用简单的变速积分PI控制,取A=32,B=8,当误差大于40时,系统相当于采用纯比例调节,因此响应速度加快;当误差小于40并减小到8的过程中,积分作用开始并逐渐增强,响应过程快速平滑;当误差小于8时,完全引入积分作用,能快速有效地消除静差。该方法可有效抑制系统的超调,同时也可兼顾系统的响应速度。

4 实验结果

利用PI,IP和变速积分PI数字电压调节器的逆变子系统对该设计方案进行了大量实验。结果可见,采用变速积分PI数字电压调节器的综合性能优于前两种算法。图6示出采用PI调节、IP调节,以及变速积分PI调节时用100M-Tektronix TDS220存储示波器获取的一组直流母线电压Ud的实验对比波形。逆变器起动时Ud由150V升至200V。由图6可见。3种调节器在无静差调节方面的性能相同,而IP的上升时间明显大于另外两种算法;在抑制超调及高频噪声诱发振荡方面,变速积分PI法有着明显的优势,PI系统的起动超调超过20V,IP系统的超调不到10V,而变速积分PI系统则无超调。无振荡,能很快进入稳定状态:在抗干扰性能方面,变速积分PI系统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5 结论

介绍的逆变器采用了直流母线电压的恒压数字调节,可方便地实现电网能量和蓄电池能量的双向流动,精密锁相的SPWM控制可获得接近于1的功率因数,理论分析和系统实验表明,在DSP控制采样周期等于交流电源周期的交流控制系统中,采用变速积分PI调节更易获得小超调、无振荡、无静差的控制性能指标。该设计系统可携带15路3A蓄电池组(每组12V蓄电池15节串联)进行充放电子系统工作,每路工作由工控机编程独立控制。通过对充电组和放电组的合理配置,可获得显著的节能效果。

楼主:


网友A:
蓄电池的充电和放电过程是怎样的?_

网友B:
使用GF型阀控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网友C:
端电压瞬间提高很多?

网友D:
逆变放电功能

网友E:
电力和通信企业中,各种通信设备必须有交流或直流电源供给,方能完成通信工作

网友F:
蓄电池使用得好坏,对于能否保证通信的安全可靠关系极大

网友G:
要使蓄电池经常处于充分充满的状态,而又不产生过充电

网友H:
放电完成后,自动启动延时,降低电压,让整流器对蓄电池组充电,充电电流,充电时间可调。

网友I:
针对的是标称值 12V 的免维铅酸蓄电池吗?

网友G:
在单独向主机供电时,应放出额定容量的80%以上。

网友A:
硬件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F:
维护蓄电池要保证使它经常处于良好可靠的状态

网友B:
充电时宜采用恒压限流的充电方法进行充电。

网友E:
在通信系统得到了十分广泛的应用。

网友C:
如果继续充电就是过充电,会使容量下降。

网友D:
确保蓄电池生产线的高效运转

网友J:
充放电控制系统参考学习。

网友I:
其他的电池能够实现吗?

网友H:
利用无线传输技术的单体电压监测记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