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控制MC20进行GPS帧数据解析

楼主(2018-08-09):
需要准备的硬件
  • MC20开发板 1个
  • GSM/GPRS天线 1根
  • IPEX接口转SMA接口转接线 1根
  • GPS有源天线 1根
  • 中国移动或者联通的SIM卡一张,micro sim尺寸的
    需要自备,如果只是测试GPRS可以购买物联网卡,该卡不能测试电话和短信功能
  • DC9V1A电源一个

    或者两节串联的18650电池
  • USB-TTL模块 1个
  • 杜邦线若干

楼主:
功能:
解析获取GPS的NMEA协议中的GPS 经纬度坐标

楼主:
测试流程:
把模块的GPS天线放置在室外,室内没有卫星信号。
把程序下载进STM32开发板
接线

楼主:
接线说明:
    STM32           MC20
    3.3V    ------> V_IO
    GND     <-----> GND
    PA3     <------ GSM_TX
    PA2     ------> GSM_RX

    //用于调试可不接
    STM32       USB-TTL模块
    GND     ------> GND
    PA9/TX1 ------> RXD

楼主:
这里如果你想要看到调试信息,可以用一个USB-TTL模块接调试输出的那个虚拟串口,如果不想知道就不用接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对应那个USB-TTL模块,等待接收调试信息

楼主:
给MC20开机,并启动MC20模块,如果之前已经启动过了,那就不用重复启动了
在USB-TTL对应的串口可以看到发送给MC20和MC20返回的数据的调试信息

楼主:
能用串口把获取的经纬度时间数据发送出来,说明STM32已经解析成功GPS数据,
可以自己提取出来经纬度,按照PC调试GPS章节的软件说明去测试定位。
或者想通过其他液晶显示或者发送都服务器等,都可以根据这个程序编写自己需要的代码。
只需要操作存储的结构体中的对应数组即可,数据都已经存放在那里,等待你的“宰割”。

楼主:
一起探讨吧!
共同学习 学习!

网友A:
这个不能直接解析吗?

网友B:
MC20还能解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能:
解析获取GPS的NMEA协议中的GPS 经纬度坐标

这个使用网上的教程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如果你想要看到调试信息,可以用一个USB-TTL模块接调试输出的那个虚拟串口,如果不想知道就不用接打开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里如果你想要看到调试信息,可以用一个USB-TTL模块接调试输出的那个虚拟串口,如果不想知道就不用接打开 ...

GPS可以串口输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用串口把获取的经纬度时间数据发送出来,说明STM32已经解析成功GPS数据,
可以自己提取出来经纬度,按照P ...

代码在哪里呢?

网友G:
还需要GPRS发送吗?

网友H:
传输的速度能够多快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接线说明:
    STM32           MC20
    3.3V    ------> V_IO

网友H:
网络能够传输GPs吗?

网友A:
串口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J:
串口解析就行。

网友B:
不是串口吗?

网友G:
网络服务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能:
解析获取GPS的NMEA协议中的GPS 经纬度坐标

GPS的书都是固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给MC20开机,并启动MC20模块,如果之前已经启动过了,那就不用重复启动了
在USB-TTL对应的串口可以看到发送 ...

这个代码资料有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如果你想要看到调试信息,可以用一个USB-TTL模块接调试输出的那个虚拟串口,如果不想知道就不用接打开 ...

输出什么数据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给MC20开机,并启动MC20模块,如果之前已经启动过了,那就不用重复启动了
在USB-TTL对应的串口可以看到发送 ...

固定的输出格式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接线说明:
    STM32           MC20
    3.3V    ------> V_IO

这个没有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