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MC20远程短信控制开关

楼主:
需要准备的硬件
  • MC20开发板 1个
  • GSM/GPRS天线 1根
  • IPEX接口转SMA接口转接线 1根
  • GPS有源天线 1根
  • 中国移动或者联通的SIM卡一张,micro sim尺寸的
    需要自备,如果只是测试GPRS可以购买物联网卡,该卡不能测试电话和短信功能
  • DC9V1A电源一个

  • 或者两节串联的18650电池
  • USB-TTL模块 1个
  • 杜邦线若干
  • STM32F103最小系统板

楼主(2018-08-09):
功能:
发送手机短信给MC20上面插的SIM卡,
发送短信“ON”,STM32开发板上带的LED点亮,就是PC13号引脚对应低电平。
发送短信“OFF”,STM32开发板上带的LED熄灭,就是PC13号引脚对应高电平。

楼主:
测试流程:
这个代码不用修改,因为任意一个手机发送过来短信都可以控制。
只要代码编译正常通过即可。
把程序下载进STM32开发板
接线

楼主:
接线说明:
    STM32           MC20
    3.3V    ------> V_IO
    GND     <-----> GND
    PA3     <------ GSM_TX
    PA2     ------> GSM_RX

    //用于调试可不接
    STM32       USB-TTL模块
    GND     ------> GND
    PA9/TX1 ------> RXD

1.png (329.22 KB )

楼主:
这里如果你想要看到调试信息,可以用一个USB-TTL模块接调试输出的那个虚拟串口,如果不想知道就不用接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对应那个USB-TTL模块,等待接收调试信息

楼主:
给MC20开机,并启动MC20模块,如果之前已经启动过了,那就不用重复启动了
在USB-TTL对应的串口可以看到发送给MC20和MC20返回的数据的调试信息

楼主:
当到CNMI指令已经OK,说明已经设置成功,可以发送短信进行控制了。
我们先测试打开LED的指令,手机给MC20上的手机卡发送短信“ON”,注意这里发送的指令是英文大写
等待片刻,我们看到,串口已经解析出来短信了
同理可以发送指令“OFF”,关闭板载LED

网友A:
哇哦  不错 来个代码吧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