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一个中断里写多个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8-08-09):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都放在中断里?显示可以放在主循环里。

网友B:
这没有多少东西,显示用个状态机就搞定了,PWM也没什么,只是分辨率,频率不能太高

网友C:
这很简单呀,关键要总体考虑。
PWM是什么意思?软件实现PWM?
4个数码管显示,更是家常便饭,我16个数码管也一样显示。
定时器1ms进去一次,每次显示一个数码管,16个数码管,16毫秒就可以显示一次了。

网友D:
PWM放中断,数码管啥的放主循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没有多少东西,显示用个状态机就搞定了,PWM也没什么,只是分辨率,频率不能太高 ...

20KHz 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没有多少东西,显示用个状态机就搞定了,PWM也没什么,只是分辨率,频率不能太高 ...

高人能否具体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人能否具体点。

你用什么主控芯片,时钟多快

网友E:
20k,用硬件PWM吧。没有PWM,就麻烦了

网友F:
主循环啊,,,

网友G:
中断的使用,请遵循“快进快出”原则。

网友B:
PWM频率稍有点高,如果占空比变化不多,CPU稍快点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频率稍有点高,如果占空比变化不多,CPU稍快点是可以的

1T8051.有硬件的PWM。

网友B:
引用 楼主:
1T8051.有硬件的PWM。

既然有硬件PWM,那与中断没有关系了,PWM设置不需要在中断里完成,

数码管显示不值一提,几条指令就可以了(在定时中断里简单的维持个状态机就可以了,只从固定的显示缓存中取数据显示,往缓存放需要显示的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