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芯片电源旁边并联的小电容,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楼主(2018-08-09):
芯片的电源旁边,一般是并联一个10u和一个0.1u的电容。这个0.1u的电容是否有存的的必要?

大小电容并联应该是电解电容滤波时必须的,因为电解电容内部的结构是卷起来的,相当于有一个等效电感串在里面,产生谐振效应,高频杂波会受到感抗的阻碍无法虑除,所以需要一级一级的并联小电容,电解电容越小,等效电感越小,相当于把高频杂波一级级滤除,而最小的那一个电容不用电解电容。

再看现在开发板的设计,基本上电源旁边都是10u陶瓷贴片电容+0.1u陶瓷贴片电容,理论陶瓷贴片电容不存在电解电容的等效电感,所以不需要并联小电容,把10u电容放到引脚旁边后,0.1u的电容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楼主:
设计者是不是把以前电解电容的习惯带了过来,而且也没有太仔细考虑过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者是不是把以前电解电容的习惯带了过来,而且也没有太仔细考虑过为什么要这么做? ...

如果用的是贴片陶瓷,那么,104不要也罢,基本上没有什么用了,本身106的陶瓷,高频特性不会差于104多少,特高频率,104也不行了,得更小的频率特性更高的贴片。
这个本来就是在106用电解时候的典型做法,纯粹是为了解决电解在高频时候等效电容快速下降采取的措施。

网友B:
别轻易怀疑别人的设计,不要因此限制自己的想像力。
很多场合,电源上并联10多个小电容,你说为什么?
还有并联PF级别的电容的,你说为什么?
有106电容并联几个的,为什么?
要么滤波好,要么为了可靠性。

网友B:
山寨做法的门铃,就一个黑胶芯片,一个滤波电容都没有的,也有的。
它一样可以工作。
别人加一个滤波电容,增加成本了,但是性能好了很多。
你知道最大的改进是什么?
没有电容的板子,电池容量下降了,比如单节电池电压1.2V,声音就异常。
加电容的板子,单节电池降低到0.9V,声音虽然轻了,照样正常工作。
这就是差别。

网友C:
如果想稳定存在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C:
一个抗干扰的电源接入才好让系统稳定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轻易怀疑别人的设计,不要因此限制自己的想像力。
很多场合,电源上并联10多个小电容,你说为什么?
还有 ...

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10个小电容并联而不是用一个大电容,你要是知道,直接说一下理由和原理吧。

这个问题我也在群里问过,答案基本和你一样,就是别人就么设计的,多个小电容比一个大电容滤波效果好,确实没见到有数据支持或明显的效果。你问的那么多为什么,正是我要问的问题,知道请解答,不知道请看别人解答。

做技术的不该有点怀疑精神,多问下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做法的门铃,就一个黑胶芯片,一个滤波电容都没有的,也有的。
它一样可以工作。
别人加一个滤波电容, ...

答非所问

楼主:
问的是在都使用陶瓷电容的情况下,为什么多个小电容效果比一个大电容要好。是否有数据,波型,效果方面的证据支持?

我的理解是,单纯从芯片VCC端的滤波电容看,大小电容就是为了高频,低频的滤波。

网友D:
看你做什么产品了,有的产品能省就省,有的不能出一点点错,那就必须用

网友E:
确实没有必要  电解电容配0.1的还行   陶瓷电容没必要

网友F:
如果在输出端并联多大电容很讲究的,可能会影响到负反馈的稳定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10个小电容并联而不是用一个大电容,你要是知道,直接说一下理由和原理吧。

这个问题 ...

反正我现在的电路,低频电路,电源部分除电源芯片末端有要求会加个大电容外,其他芯片电源端基本只加一个104的电容,也没发现有什么影响。

网友H:
你可以一个都不用,主要你运行起来没问题,另外你的电源要稳定,可以不用一个电容。

网友B:
这叫答非所问?
有一个电容,比没有电容稳定。
有2个电容,比1个电容稳定,道理一样,只是你没有考虑而已。
要看什么样的应用场合,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10个小电容并联而不是用一个大电容,你要是知道,直接说一下理由和原理吧。

这个问题 ...

做技术需要怀疑精神,更不能限制自己的想像力。
很多高速电路、RF电路,对电源的滤波要求很高。
如果只是简单的电路,只看运行效果,当然没有数据了,反正都一样正常工作。
即使简单的电路,如果你去送检测试,也许加一个滤波电容就会解决问题。
就好比LAYOUT的很多规则,一些“野工程师”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举一个实际例子吧,智能手机的基带CPU,内核电源,需要很多滤波电容,而且要求接地良好,电源层都需要很粗甚至铺铜。对比数据就是,好的设计,高低温箱里放视频,几周不死机。不好的设计,几个小时就死机,稍微好的,也许1周死机,随机的,更麻烦。
还有PC的CPU,其实内核也集成了很多滤波电容的,有些CPU都可以看见很多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