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工作频率由哪里提供

楼主(2018-08-09):
工作频率怎么确定,怎么设置

网友A:
第一个:系统时钟      用于控制仲裁器、存储器和寄存器块;最小的系统时钟频率为33MHz

网友B:
对,一般用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C:
USB时钟      用于控制SIE和OsClock,用于全速操作的USB时钟48MHz(0.25%的误差)。

网友D:
ILO时钟        用于检测一个USB复位,工作频率为100kHz。到USB的时钟称为clk_usb,这个时钟来自IMOCLK,IMOCLK*2,PLL或者DSI时钟。USB的OsClock模块用来确定USB包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