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测试仪器--求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8-09):
数字万用表UT61E有此功能.可设定每分钟测一次,并记录测试数据.这是我做的无线模块电池板功耗测试数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万用表UT61E有此功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53d76970Dj1LD3&id=141767 ...

谢谢老T叔,,我们现在的产品是蓝牙耳机PCBA,,需要测试RF+开机关机工作电流电压,,
现在产线有RF设备了,现在准备买测试电流电压的测试设备,把这个RF和电流电压都测试OK。
所以想了解下性价比高的测试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万用表UT61E有此功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53d76970Dj1LD3&id=141767 ...

万用表只能测试一个,不能同时测试电流电压。。最好有仪器可以同时测试,多通道更好,我PC端调用它的API就可以了

网友B(点评):
我们有生产多通道的电参数测试仪,可以同时测量电压电流。就是不知道你们这个用不用的上 型号是PM8600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需要这个,你们的公司店铺链接有吗?我了解下。另外支持测试音频指标的仪器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73726599934.html?spm=a261y.7663282.hotsale.2.31d87e94Bs5djY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73525453306.html?spm=b26110380.sw1688.mof001.1.27207fdd9E0061 这两款都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只能测试一个,不能同时测试电流电压。。最好有仪器可以同时测试,多通道更好,我PC端调用它的API ...

用2台UT61E,一个电流,一个电压,哈哈,可惜数据不能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台UT61E,一个电流,一个电压,哈哈,可惜数据不能合并.

这个仪器也可以,但感觉不是很方便,另外也要他们的通信协议,这个UT61E.exe对我们没用,我们要整合到我们软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台UT61E,一个电流,一个电压,哈哈,可惜数据不能合并.

老T叔,你对这个了解吗?,,,,
我了解了下好像同行用的是这个:可编程直流电源程控直流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T叔,你对这个了解吗?,,,,
我了解了下好像同行用的是这个:可编程直流电源程控直流电源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产品特点:
● 具有恒电压、恒电流功能
● 128*64大屏幕点阵显示
● 智能风扇控制,40℃开,35℃关
● 过温60℃显示屏提示用户,55℃显示屏恢复工作界面
● 低纹波、高稳定性
● 输出电压、电流连续可调
● 过电压、过电流、过功率、过温度等全方位智能保护功能
● 电压高达0.1V、电流高达0.1A的高分辨率
● 高清晰度、高可见度显示屏
● 强大的瞬态带载功能,支持用户在线更改参数
● 强大的上位机通讯,可通过计算机实现复杂的远程控制
● 工作计时功能,精确计时工作时间
● 串口通信接口,灵活配置RS232/RS485/RS422/Wifi/蓝牙/无线
● 本地、程控双操作模式(根据客户需求)
● 采用智能风扇控制,节约能源,降低噪音
采用无工频变压器的开关电源技术,因而具备交、直流兼容输入功能,而且输入电压范围宽;采用先进的开关电源控制技术和元器件,以及精心的设计,整机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确保了长期满负荷运行的稳定、可靠。

一、主要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      AC220V±15%
输入频率:      47-63HZ
输出电压:      DC 0.0V  ~  DC 60.0V(使用面板轻触开关连续可调)
输出电流:      DC 0.0A  ~  DC 60.0A(使用面板轻触开关连续可调)
输出额定功率:  3600W
电压显示解析度:0.1V
电流显示解析度:0.1A
程控电压设定值:0.1V
程控电流设定值:0.1A
电压显示精度:  ≤0.2%
电流显示精度:  ≤0.3%
纹波系数:      ≤1%
负载稳定度:    ≤±0.1%
电压稳定度:    ≤±0.1%
开机输出电压过冲:    ≤2%
绝缘电阻:输入-输出:≥ 20MΩ
输入-机壳:≥ 20MΩ
输出-机壳:≥ 80MΩ
效率:          ≥90%
平均无故障时间:≥50000h。
散热方式:风冷,智能控制
保护功能:A、输入断路器过流保护
B、输出超功率保护
C、过温保护
D、输出过压保护
          E、输出短路保护
          F、智能风扇控制
二、环境条件
   1、周围介质温度:-20度  ~  +50度
   2、储存温度:    -35度  ~  +85度
   3、海拔高度:    ≤2KM
   4、空气相对湿度  ≤90%
   5、无易燃、易爆危险介质、无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有害气体、导电微粒的场所
   6、无强电磁场干扰、无强烈振动和冲击的场所
   7、室内使用,且通风良好
   8、使用环境与上述不符时,由用户与厂家协商解决
三、其它
模块尺寸:长240mm×宽182mm×高120mm
外形尺寸:长400×宽225×高165mm
整机重量:约10kg
散热风道:内部散风道后进前出

网友C:
买二台带串口的多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二台带串口的多用表

可以帮忙提供个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df071697U3b2L2&id=572530428801&ns=1&abbucket=15 ...

谢谢T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帮忙提供个链接吗?谢谢。

34401a

网友D:
如果还想了解其他测试仪器的产品信息,可以加我微信18334723503聊一聊,我帮你找这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还想了解其他测试仪器的产品信息,可以加我微信18334723503聊一聊,我帮你找这些资料。 ...

谢谢。

楼主:
老T叔有这个型号设备的驱动吗?keithley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