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9个保险丝得来的教训

楼主(2018-08-09):
最近被老师催着做项目里的一个线性稳压电源,用的芯片是LT1083CP系列。神奇而又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
焊完板子后,测试输出很完美。
上到机箱里面去,涂上导热硅脂,贴上散热片,上电,吧唧,保险丝烧了。。。
重新焊板子,测试输出很完美。
上到机箱里面去,涂上导热硅脂,贴上散热片,上电,吧唧,保险丝烧了。。。
。。。
重新焊板子,测试输出很完美。
上到机箱里面去,涂上导热硅脂,贴上散热片,诶,这次没烧,哇,这个散热片没贴好,贴紧一下,吧唧,保险丝又烧了。。。
一共烧了9个保险丝。。不是自己的不心疼

楼主:
貌似是芯片散热的问题,贴上散热片后,测试芯片输出和地之间竟然短路。。明明我焊接后不是这样的
最后发现芯片背面散热的铁皮竟然和2号OUT脚是相连的,辣么,芯片通过散热块和机箱外壳连一块,我的这个机箱外壳(连着地)就和电源输出短路了。。这么弱智。。
这就是辣个芯片,不明白为啥输出和散热的铁皮连一块,是为了散热效果好?
解决这个问题:
1、把散热块涂一层绝缘漆,我没条件啊
2、硅脂涂得像脸皮一样厚
3、散热快屁股下面垫一个固态硅脂垫,绝缘导热

呵呵 小问题 要么散热片悬浮,要么加绝缘导热的垫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是芯片散热的问题,贴上散热片后,测试芯片输出和地之间竟然短路。。明明我焊接后不是这样的
最后发现 ...

应该用3号方案

谢谢建议!固态硅脂已经在路上啦,散热片做成绝缘的最好,别人卖的散热片都是绝缘的。但是让别人加工做的散热片不绝缘,没考虑到这个因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是芯片散热的问题,贴上散热片后,测试芯片输出和地之间竟然短路。。明明我焊接后不是这样的
最后发现 ...

输出和散热的铁皮连一块,是为了把芯片里的热量引导出来。

网友B:
这种封装的 看下手册 如果 是GND属性,那么直接装散热片,如果是电源属性,装散热片 一般都会贴个导热绝缘垫

网友C:
算你狠,烧9个保险丝!
这个只能怪自己了。我一辈子烧的保险丝,估计也就几十个,都几十年了,而且大部分是维修电视机什么的烧的。

哈哈。。那我以后估计烧的少

网友D:
不看datasheet的么?

网友E:
你也是够执着的  不先量量有没有短路就上电  烧了两个还不debug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也是够执着的  不先量量有没有短路就上电  烧了两个还不debug ...

哈哈,这个同意,不测量就上电,是个坏习惯。

@877049204 :测试环境跟现场条件是有区别的
测量过,装机箱前测的,装机箱后烧的

网友G:
这个很好解决,网上搜氧化铝陶瓷片导热绝缘片,有大把垫片,你这种是TO-247封装的。

谢谢指导!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看来还是实际工程经验太少,本来好多功率功率器件就是这样的,同一系列有不同的型号后缀来表示封装状态的 ...

对的  有点工作经验的都知道,还有LED灯珠封装有的也是,热电不分离的

工作经验没有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很好解决,网上搜氧化铝陶瓷片导热绝缘片,有大把垫片,你这种是TO-247封装的。 ...

一般用导热绝缘垫片,软软的,硅胶的那种,现在有硬的陶瓷做的

嗯嗯,两个都买了,再也不怕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看datasheet的么?

哈哈 应该是没仔细看 经验也不足

多烧几个我就有经验啦!

网友J:
烧保险丝实在太幸运了,这种情况没有烧板子实在是万幸。

那可不,还好保险丝融得快

网友K:
新司机吧!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L:
好多功率功率器件就是这样

网友M:
就你皮~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看datasheet的么?

老师催得紧,告诉我芯片我就去用了,只看了参数和管脚。现在回头一字一句的读,找到了这句话:
Note that the case of all devices in this series is electronically connected to the ouput.

网友N:
导热垫加绝缘,散热片没必要一定要和机箱连着啊,要多重手段进行隔离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对的  有点工作经验的都知道,还有LED灯珠封装有的也是,热电不分离的

你也是做LED驱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O:
你也是做LED驱动的?

嗯 LED照明

网友P:
散热接输出,还真没注意有这个,不过楼主连烧9个真执着,你老师怕是揍你

网友O:
是汽车还是工业还是家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O:
是汽车还是工业还是家用的

UFO T8灯管 工矿灯

网友Q:
居然能烧9个!烧一个就该查电路哪儿短路了,

网友O:
哦哦   类似的  都是DCDC的
有空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