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只提供.OUT文件 和XDS100 如何实现对C2000的批量烧写呢?

楼主(2018-08-09):
(无正文)

网友A:
XDS100主要用来对C2000进行仿真,只适合小批量的烧写

网友B:
对,每天几十片

网友C:
如果需要更大量的话,建议还是找专用的烧写工具。

网友D:
有专门的工具也可以把.OUT转换为.BIN文件的。

楼主:
几十片就行了
我刚接触C2000不了解烧写方法,目前都是通过现有工程烧写

楼主:
要是把。out文件提交给生产部门的话,要教他们怎么烧写,
遗憾的是俺都不会。。。
有没有说明文档的。。。

网友E:
XDS100现在还不能脱离CCS使用,所以需要使用CCS下载

网友F:
可以用SCI烧写;但是具体我还没搞定。希望有经验的上传点资料

楼主:
不脱离CCS使用
但是如果不提供项目工程,只提供.out文件能下载么
如果能的话,能详细说一下么

网友G:
串口烧写也是可以的,你的片子型号是什么?

网友H:
使用SDFLASH配一个串口烧写的配置文件即可烧写

网友I:
不过速度较并口的仿真器烧写慢不少。

网友H:
如果你需要,我把相关的文件给你看看

网友J:
请个小文员 一天几百片 轻松搞掂

楼主:
型号是28069,

谢谢了

网友K:
请不请文员是公司的事。。。

楼主:
俺目前的情况是,要把文件提交给生产部门,但是基于XXX保密,领导要求只能提交给编译后生成的.out文件,

楼主:
so 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如果只提供.out文件,怎么烧写C2000

网友L:
是可以的,以CCSv5为例,先在菜单栏View->Target Configurations打开Target Configurations窗体,在上面点击右键新建一个Target Configuration(打开一个新建的ccxml文件),选择你的仿真器和器件,点击保存。

网友F:
串口也能烧写的

可以使用spi烧写

网友C:
现在的DSP的烧写工具还是有的。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M(2018-11-24):
各位前辈好,我也遇到了这个同样的问题

是可以的,以CCSv5为例,先在菜单栏View->Target Configurations打开Target Configurations窗体,在上面点击右键新建一个Target Configuration(打开一个新建的ccxml文件),选择你的仿真器和器件,点击保存。

我按照这个步骤操作是可以的,但是然后后面怎么操作啊,能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N:
这个开发的工程中有设计的

网友M:
我摸索了下,按照上面的操作后,进入运行界面,run--Connect target时出现图片中这个错误提示,请问我这个是没有连接目标板的原因吗?我在建立CCXML文件时,在测试连接时提示是能找到的啊。谢谢指导。

网友M:
又摸索了下,发现是我目标板CPU的1.8V供电问题,现在问题解决了 烧录进去了。

网友O:
可以使用UniFlash进行烧写,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