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的ISP

楼主(2018-08-09):
笙泉的ISP有单线的ISP,就是只用TXD一根线。还有标准是双线串口ISP,就是用RXD和TXD。

网友A:
不是一样的

楼主:
用U1编程器,里面有个插入笙泉ISP代码,是插入哪一部分的ISP代码。

楼主:
芯片出厂是有没有预烧录好,两种ISP都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B:
两个代码不一样.
笙泉一般都是"单线的ISP,就是只用TXD一根线"

网友C:
用U1烧录时可以根据您的需要选者不同的ISP

网友D:
笙泉的IC在出厂前,都有加"单线的ISP,就是只用TXD一根线"

网友E:
       其实,这个是与型号有关系,有的型号出厂的ISP同时支持单线和双线,比如MA805,MA806等,有些只支持单线,比如MPC89,MA801~MA803等;不过现在新出来的型号ISP都具备单双线烧录功能。

网友F(2018-10-09):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个是与型号有关系,有的型号出厂的ISP同时支持单线和双线,比如MA805,MA806等,有些只支持 ...

你好,请教一下,MPC89的能用VS4000烧录器烧写和读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