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运放 放大交流信号

楼主(2018-08-09):
如图 输入是一个正负0.2v的交流信号, 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 3.3v   通过添加直流偏置将负信号拉高
仿真得到的如下第一个波形所示,我现在实际的电路测试的现象是最终的输出波形和一级运放的正极输入端的信号是一样的。
求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A:
先更正一下,运放没有正极输入端说法
同相输入、反相输入。
你提问还真有点看迷糊。意思是幅度一样?波形一样?
仿真线路增益11倍,如果正确,输出=11*输入。
如果实测到不了这个倍数,一般来说你运放不行,增益带宽不够。
很容易验证,弄个1KHz信号来测试,马上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输入接1.6v的1k,把输入信号衰减一倍。1.6v可以看做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更正一下,运放没有正极输入端说法
同相输入、反相输入。
你提问还真有点看迷糊。意思是幅度一样?波形一 ...

你好:
我的运放是AD8607 输入信号是7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更正一下,运放没有正极输入端说法
同相输入、反相输入。
你提问还真有点看迷糊。意思是幅度一样?波形一 ...

意思就是输出的波形和同相输入端的波形是一样的 没有被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更正一下,运放没有正极输入端说法
同相输入、反相输入。
你提问还真有点看迷糊。意思是幅度一样?波形一 ...

好像是我的运放带宽低了,我看看谢谢

网友C:
怎么我算的输出Vo=4.93Vi-6.29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我的运放带宽低了,我看看谢谢

AD8607 单位增益带宽400,放大70KHz  11倍  增益带宽至少1000.很明显不够。
不过,哪怕400的芯片,至少能放大一点吧,不会没有增益啊。芯片弄到的是假货?

带宽单位是Mhz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我算的输出Vo=4.93Vi-6.29呢???

应该是1.6+11VI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607 单位增益带宽400,放大70KHz  11倍  增益带宽至少1000.很明显不够。
不过,哪怕400的芯片,至少能 ...

我换运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607 单位增益带宽400,放大70KHz  11倍  增益带宽至少1000.很明显不够。
不过,哪怕400的芯片,至少能 ...

vpp 480mv 放大到了vpp 660mv  应该是运放带宽不够了,谢谢哈 我重新选一个试试

网友D:
增益带宽计算单位是Mhz,70khz很小啊,怎么会不够

网友C:
10nf的电容在70khz频率下的容抗为227 ohm,和1k的电阻串联,则阻抗为1.227ohm,然后根据虚短虚断,算出Vo=4.93Vi-6.29,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2018-09-14):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将反向输入端的1.6V改成0.1uf电容到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