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谁比较熟悉ADC

楼主(2018-08-09):
ADC, dc, AD
谁比较熟悉ADC

网友A:
最常用的ADC类型包括闪速ADC、逐次逼近ADC和sigma-delta ADC。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闪速ADC
闪速ADC是转换速率最快的一类ADC。闪速ADC在每个电压阶跃中使用一个比较器和一组电阻。因此4位ADC具有16个比较器,8位ADC则具有256个比较器。所有的比较器输出连接到一块逻辑器件上,该逻辑器件根据比较器的电压高低确定输出。

网友B:
嗯,转换速率是比较器延迟和逻辑器件延迟(逻辑器件的延迟通常可以忽略不计)之和。

网友C:
闪速ADC的转换速率很快,但需要占据巨大的IC空间;而且由于所需的比较器数目很大,闪速ADC简直就是功率“黑洞”,需要消耗很高的电流强度。10位闪速ADC所需的电流约为0.5A。

网友D:
闪速ADC的一种变形就是半闪速ADC,该ADC利用内置的数模转换器(DAC)减少了内部比较器的数目。

网友A:
是,半闪速转换器的转换速率低于真正的闪速转换器,但高于其它类型的ADC。这里将其归为闪速转换器类型。

网友E:
逐次逼近转换器采用一个比较器和计数逻辑器件完成转换。

网友F: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E:
转换的第一步是检验输入是否高于参考电压的一半,如果高于,将输出的最高有效位(MSB)置为1。然后输入值减去输出参考电压的一半,再检验得到的结果是否大于参考电压的1/4,依此类推直至所有的输出位均置“1”或清零。

网友G:
逐次逼近ADC所需的时钟周期与执行转换所需的输出位数相同。

网友C:
Sigma-delta ADC采用1位DAC、滤波和附加采样来实现非常精确的转换,转换精度取决于参考输入和输入时钟频率。

网友H:
Sigma-delta转换器的主要优势在于其较高的分辨率。闪速和逐次逼近ADC采用并联电阻或串联电阻,这些方法的问题在于电阻的精确度将直接影响转换结果的精确度。

网友I:
尽管新式ADC采用非常精确的激光微调电阻网络,但在电阻并联中仍然不甚精确。

网友A:
sigma-delta转换器中不存在电阻并联,但通过若干次采样可得到收敛的结果。

网友J:
Sigma-delta转换器的主要劣势在于其转换速率。由于该转换器的工作机理是对输入进行附加采样,因此转换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钟周期。

网友K:
是啊,在给定的时钟速率条件下,Sigma-delta转换器的速率低于其它类型的转换器

网友K:
或从另一角度而言,对于给定的转换速率,Sigma-delta转换器需要更高的时钟频率。

网友L:
Sigma-delta转换器的另一劣势在于将占空(duty cycle)信息转换为数字输出字的数字滤波器的结构很复杂

网友M:
但Sigma-delta转换器因其具有在IC裸片上添加数字滤波器或DSP功能而日益得到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