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 内部RTC准吗

楼主(2018-08-09):
msp430F5 内部RTC准吗

网友A:
没问题吧

楼主:
电源就是DVCC吗

网友B:
不懂,有没有单独的时钟电源?

网友C:
直接在电源上接一个大电容,当外部掉电后进入休眠模式,这样行不行?

网友D:
接外部晶振的。

网友E:
32k的那个。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啊

网友F:
内部有RTC,且有AUXVCC3专门供电。

网友G:
可以配置成实时时钟模式

网友H:
这些手册里能看到

网友I:
没有使用过这个RTC

网友J:
内置RTC误差大

网友K:
选择外置RTC

网友L:
不要用内部RTC

网友M:
误差确实有点大

网友N:
RTC是单片机内置的

网友O:
看看别人的程序问题吗

网友M:
推荐外部的RTC芯片。

网友F:
内部RTC取决于时钟信号的精确。

网友L:
用外置晶振

网友G:
2位计数器模式

网友H:
这些手册里能看到相关的误差测量。

网友J:
内部校准功能有吗

网友I:
使用外部的芯片呢?

网友O:
一般都是程序配置的问题。

网友N:
晶振是外置的

网友P:
误差较大,要求不高的话还是能用的

网友Q:
这得看是需要什么精度的了

网友R:
不管怎么说还是可以用的哈

网友R:
不是一般的标识VCC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