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为???

楼主(2018-08-09):
本贴将要指出3个要点:
1.一般模电教材写的太不严谨了。给出某些结论时,没有强调其成立前提或适用条件。例如共射放大器输出阻抗为ro~=VA/IC!VA为鳄梨电压。这些说法太粗野了。实际上,共射放大器输出阻抗与信号源阻抗之间,很有关系!

2.BJT两大模型,混合pi和鳄梨模型之间,严格来说是互斥的,而非相容的。

3.共射放大器输出阻抗,对于高阻信号源和低阻信号源,两者之比=1.517!

网友A(2018-10-20):
从 BJT  的输入特性曲线入手,也许有助理解,高阻讯号源跟低阻讯号源 对输入特性改变的反应,是会有差别的。

网友A:
除了「鳄梨」,还有 米勒 吧?

网友A:
共射是 OC 架构,有一定程度的单向性,共集却是阻抗倍乘器,输入阻抗直接受负载影响,输入阻抗与讯号源的关系,是 直接分压,这分压跟讯号源内阻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