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过孔开窗 过孔盖油 过孔塞油

楼主:
线路板打样简单的说来,PCB上的每一个孔都可以称之为过孔。
从作用上看,过孔的分类:一是用各层间的电连接;二是用作元件的固定或定位。从工艺制程上来说,过孔可以三类,即盲孔、埋孔和通孔。盲孔是在印刷线路板的TOP和BOTTOM表面,具有一定深度,用于表层线路和下面的内层线路的连接,via的深度一般小于一定的比率(孔径)。埋孔是指位于印刷线路板内层的连接孔,它不会伸展到PCB的表面。以上两类孔共性1、都位于线路板的内层2、层压前利用通孔成型工艺完成,在过孔形成中还会重合做好几个内层。第三种称为通孔,穿过整个线路板,可用于实现内部相互连接或者作为元件的安装定位孔。
关于线路板打样]里面 过孔开窗、过孔盖油、过孔塞油简述
一:过孔开窗,
定义:开窗就是过孔上有锡
检测的标淮: 过锡炉和手工焊接能很好的上锡
二过孔盖油
定义: 过孔盖阻焊油处理
检验的标准:过锡炉及手工焊接过孔上不沾锡
EX:对于经常过孔上面有发黄现象的发生及原因:
绿油在过孔上,因为绿油是浓稠的液体,过孔的高度高于板面,而过孔中间是空心,液体就会慢慢的往下流,而在烤炉中经过300度的高温,高温会让绿油加快流动,所以这样就会出现过孔发黄的现象,而过孔上的绿油则受丝网,印网版的力度及角度,绿油的浓稠有关,过孔发黄是过孔盖油工艺的一个必然现象!
第三:过孔塞油
定义:过孔里面塞阻焊油,这种工艺过孔盖油的一种补充,因为过孔盖油解决不了孔口发黄现象,而过孔塞油就完全解决孔口发黄的问题。
检验标准:孔口不能出现发黄,不沾锡,必须有绿油在上面,而且不透光!https://www.jiepei.com

网友(2018-08-10):
分享的知识不错,ID更不错

网友A:
PCB上的每一个孔都可以称之为过孔。

纠正一下,孔是分为金属孔和非金属孔。过孔只是金属孔中最普通的一种,主要是起导通和散热作用的。
金属孔有很多种,对于普通板子来说,主要是器件孔和过孔,特殊工艺的板子会有金属化半孔、盲孔、埋孔、控深孔等等。
非金属孔主要是安装、定位用的,有普通的NP孔、阶梯孔、沉头孔、背钻孔等等。
这些孔属性是要说明清楚的,工程、产线处理的方式和规则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