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丈人家的家电又被雷击了,怎么给一个二层小楼加防雷系统?

楼主(2018-08-09):
老丈人家在农村,一根杆子拉的市电。今天说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被雷击坏了。这种这么加装防雷的体系啊?

网友A:
楼顶装避雷针,接地一定要好

网友B:
2楼说的没错,装避雷针。不过,怕不安全的话,在房子附近装,不装在楼顶。在入户线加空气开关。

网友C:
2楼说得没错,只能加避雷针。没有避雷针,雷来了,什么防雷系统都爆

网友D:
你老丈人住山顶吗,建议搬家,避雷针还容易引来雷电,有利有弊。

楼主:
具体怎么施工,或者找什么施工队来施工?
现在只是找了个国标文件.

网友E:
二楼都能和雷电接触,真是高地势啊,看来是在云里住的了, 哈哈哈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减少屋顶上的金属等导电物体,避免雷电通过导体对房屋进行释放,你装避雷针会吸引更多电量释放,这是我的猜测不知道对不对,在屋顶上搞些绝缘的东西,会不会好点,

楼主:
应该是感应雷,在一片农田中间,马路对面还有四五层高的学校,

网友F:
太阳能热水器又不用电,靠吸收热能发热的,很好奇雷是怎么把它击坏的?不会吸收热能了吗?

网友G:
太阳能质量也不行,户外用品雷击都扛不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太阳能热水器又不用电,靠吸收热能发热的,很好奇雷是怎么把它击坏的?不会吸收热能了吗? ...

他这种热水器应该有电辅助加热的;而且楼主说的雷击,肯定不是指被闪电直接击中的那种吧,不然不仅热水器要炸了,楼估计也要塌掉一角;

感应雷,一般只需要装电源避雷器就可以了;避雷针,针对的是那种直接被闪电击中的雷吧?

网友I:
既然都有二层小楼,也不差多买点电器的钱了,家里有矿吗?

网友A:
屋顶装避雷针,电源进线处装浪涌保护器,重要的是,一定要可靠接地。

网友J:
不建议自己动手,你还是找专业人士来搞,自己搞别弄巧成拙了;建议更换产品,哈哈

网友K:
装浪涌保护器啊,我老家我买来装起来了。可还是一阵雷雨过后,我的路由器不工作了,其他电器都好好的。估计是网线拉出室外的原因,同求网线之类的弱电怎么防雷?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装浪涌保护器啊,我老家我买来装起来了。可还是一阵雷雨过后,我的路由器不工作了,其他电器都好好的。估计 ...

带屏蔽层的网线。
户外最好用布线走金属管。

楼主:
引用 网友K:
装浪涌保护器啊,我老家我买来装起来了。可还是一阵雷雨过后,我的路由器不工作了,其他电器都好好的。估计 ...

有网线防雷器卖啊.成品的.你是ADSL入户还是光纤呢?

网友M:
避雷针装附近. 房子上装一个屏蔽线.就是所有棱角都用金属线连起来.然后接地.按照国标来做地线.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网线防雷器卖啊.成品的.你是ADSL入户还是光纤呢?

4G LTE CPE接入的呀。光纤电信的说没有线路,要过段时间才能装,而且还不便宜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带屏蔽层的网线。
户外最好用布线走金属管。

房子翻修的时候,再换好点的线吧。金属管就不现实了,这样倒不如埋在地里

楼主:
引用 网友K:
4G LTE CPE接入的呀。光纤电信的说没有线路,要过段时间才能装,而且还不便宜 ...

那没外接线路啊,不懂怎么会被雷击.

网友K(点评):
CPE架在户外的啊,网线入户。室内没有4G信号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K: 那就加网线防雷器好了.不过你CPE边上也要架个避雷针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都有二层小楼,也不差多买点电器的钱了,家里有矿吗?

农村2层小楼不特殊啊.

网友N:
可以找类似的电气施工图纸,按照其中的防雷部分施工。

网友O:
那是感应雷击,由架空长线感应雷击的电磁辐射所致,架什么避雷针一点用也没有,两层的小楼被雷击除非是孤零零的建在山顶上,否则根本不可能。解决办法不难,把所有入户供电线及其它线路在入户前绕成五六圈的空心电感,在电感前加个放电管,注意放电管另一端要可靠接大地,方法是在入户电杆处打一根钢钎,再用粗导线接到放电管上。钢钎入地深度要根据当地土壤含水量决定,一般南方浅些,一米甚至半米都够,北方至少一米五。

网友P:
你参考一下市里的高楼顶的防雷措施就行了,可以在家里房子楼顶的边缘加装导雷线和导雷针到大地,一定要确保接地的考可靠性,深埋导电接地装置

网友Q:
雷感应进来的位置也要研究一下,看是从楼房附近感应进来的,建议加避雷器,做个好地线,接地电阻至少10欧以内。如果是从附近其他位置感应进来的,只在楼房上加避雷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在进户线上加避雷装置,但一个好的地线是必须有的,仅供参考。